求助: s7-200 无法下载 non-fatal error 0082 illegal instruction 非法指令

楼主(2007-06-21):
我无法将系统手册中的例子程序下载到plc中。其他block可以正常下载,program block下载到100%开始报错:non-fatal error。
经查是0082: illegal instruction 非法指令。错误发生在network 1 line 1。
我尝试过拨动plc上开关,换plc上com口,用梯形图和代码分别多次重新输入程序,均无效果。

本人刚刚接触plc,希望能够得到大家帮助!谢谢!

以下是系统手册中第25页的例子:

程序Network 1 //10 ms 定时器T33在
//(100 x 10 ms=1 s)后输出。
//M0.0脉冲过窄不能由状态视图监视。
LDN M0.0
TON T33, +100
Network 2 //比较结果为真
//可由状态视图监视。
//在(40 x 10 ms=0.4 s)之后,
//Q0.0输出
// 40%低电平、60%高电平的波形。
LDW>= T33, +40
= Q0.0
Network 3 //T33(位)脉冲太快
//以致不能用状态视图监视。在(100 x 10 ms=1 s)
之后,
//通过M0.0复位定时器。
LD T33
= M0.0

楼主:
看了下s7-200 cn常见问题,原来没有把语言设置成中文。这就去下个v4sp3,问题应该解决了。

不会,学习!

网友:
CN的你用英文的下,真是厉害哦

网友A:
  想修就找我

网友A:
去下个v4sp3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我在verycd找到了v4sp4,很好用。

网友B:
如果是CN系列PLC不能用英文编程。
network 1 line 1的错误,你就看network 1 line 1里的问题。出现illegal instruction,说明指令错误了。我的网站 :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