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0D NC程序恢复

楼主(2007-06-21):
求助:我单位有一台840D机床,现NC程序已乱,想重新传输一遍NC程序,当时我们已经在机床硬盘上备份有NC程序,文件名为:1703NC,现在要将备份的程序传入系统,将如何操作?

我查过资料,上面说按
1.service
2.扩展键>
3.Series Start-up
4.Read start-up archive(垂直菜单)
5.找到存档的文件,并选中"OK"
6.start(垂直菜单)

可是我按到Read start-up archive(垂直菜单)时,就会进入一个文件夹,里面的几个扩展名为.ARC的文件,并没有我要找的名为:1703NC的程序备份,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先作NC清处,在传NC备分,

网友B(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2009-01-21):
SERVICE -DATA SELECTION-SAVING OF NC DATA-OK

SERVICE-MANAGE DATA-选择要回装的文件-LOAD

试试吧

网友D:
不要随意清NC数据。

你所做的是恢复NC数据备份!!!会清掉现在内存中的数据!

欢迎访问CNC知识共享:www.cnc-share.com

网友E(2009-02-22):
备份数据格式与系统内存储的程序不同,无法直接读取,在数控系统恢复时加载备份,如3楼说的那样,然后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