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带绝缘的10千伏架空线表面有电吗?能摸吗?

楼主(2007-06-21):
我们这最近就有一个停电后上去被洗白的
根据调查说是后面发电返回导致他触电的,这解释能通吗

网友A:
我们这儿有句民间流传的话:文盲不懂电,专摸高压线---自己找死!  带绝缘的10千伏架空线表面有电的可能性极大!除了你说的"发电返回"还有云层静电都可能导致带绝缘的10千伏架空线表面有电.要去摸高压架空线还是要按安全生产的规程去做才行!

楼主:
出事的是专业的电工,断电后去的,肯定不是去摸得耍撒

网友B:
能不能是  电缆带有负载。而没有放电处理呢 。  发电返回 是肯定有的

网友C:
从电流的输送上讲,电缆线的绝对中心是没有电流的,电流主要从电缆的表层通过,但是不管你摸那边的线,10KV 的电压,足够瞬间把人打死,存活的可能性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