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的编程电缆能否带电插拔?

楼主(2007-06-21):
请问西门子的编程电缆能否带电插拔?触摸屏与plc间的连接线呢?

网友A:
在串行通讯的时候,最好不要带电拨,我吃过亏,差点把生产线停了,惊魂;也就是说把串行通讯停下来,就可带电拨插了,最好把主动访问的一边停电后再拨线。如:电脑与PLC通讯,电脑是串行通讯的主动者,如果正在临视PLC的运行,肯定不能拨插,先要停止监视,再断开软连接,通讯就停止了;如PLC与触屏,触屏是串行通讯的主动者,关掉触屏的电源,就可停止通讯了;
   按这种原则,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B:
建议不要带电拔插。

网友A:
只有保证不通讯,问题不大

网友C:
我烧过通讯口,还是一端断电的好

网友D:
串行通讯的时候,不要带电拨,容易烧通讯口!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

网友E:
原来还是不要怕麻烦!

不会,学习!

网友:
最好不要带电插把,总有一天要烧串口,哈哈

网友F:
不要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