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加什么油

楼主(2007-06-21):
请问安装齿轮到轴上应该加点润滑油还是润滑脂?

网友A(2007-08-06):
专用齿轮油

网友B:
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啊。

网友C:
我觉得都可以!就是为了好安装呀!

网友D:
过去用牛油,现在安装齿轮到轴上应该都是加热后套上去(过盈配合),油就不是主要问题了。

网友E:
专用润滑脂

网友F(2007-11-11):
看多大的齿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