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FX2N-485-BD与台达VFD系列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7-06-21):
FX2N-485-BD与台达VFD系列变频器通信
昨天做一个工程,使用FX2N_PLC与FX2N-485-BD再与DELTA(台达)VFD-B变频器通信,以前没用过这种变频器,搞到今天还没弄明白变频器端RJ-11的EV,GND,SG-,SG+与FX2N-485-BD通信板RDA,RDB,SDA,SDB,SG到底该怎么接线?变频器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清楚.请问知道的同行能帮帮忙告诉我吗?非常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下。 刚才没有发到图片: FX2N-485-BD与台达VFD系列变频器通信
,使用FX2N_PLC与FX2N-485-BD再与DELTA(台达)VFD-B变频器通信,想知道他的接线是这样的,然后通讯协议是这样的。这边没有找到资料。有资料也请提供一下资料。 邮件:twq60000@163.com qq;76480879 先谢谢了~~~~~~~~~

网友A:
哈密瓜,你好!现在弄什么?台达plc支持,modbus ascii 码,
“EV,GND,SG-,SG+与FX2N-485-BD通信板RDA,RDB,SDA,SDB,SG”
连线是:RDA,SDA,SG+连在一块,RDB,SDB,SG-连在一块。地线也可以不连。

网友A:
台达plc支持modbus ascii,变频器协议有么?是否也是modbus ascii

网友B:
概念不懂的话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也在做通讯,正在进行中.

网友A:
01 30 30 30 30 51 03
这串数是读取变频器频率值的(默认地址是0)。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漂泊的树在 2007-6-21 10:11:00 发表的内容:
概念不懂的话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也在做通讯,正在进行中.
--------------------------------------------------------------------------------------------
做何与何的通讯?

楼主: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7-6-21 9:48:00 发表的内容:
哈密瓜,你好!现在弄什么?台达plc支持,modbus ascii 码,

“EV,GND,SG-,SG+与FX2N-485-BD通信板R…
--------------------------------------------------------------------------------------------
这个手册是有的。主要是接到变频器上的,变频器是出来是6线。485bd出来的2线,就直接接到变频器上的SG- SG+ ,没有手册不敢乱来。

网友A:
接法肯定没有问题!我做N年了,你可以查查我的其他帖子,关于485的。看看。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C:
学习中,我正在用FX2N-485-BD与FX变频器通信.一直没有成功.

网友D:
FX2N-485-BD通讯注意事项
为了确保正常通讯,必须用屏蔽双绞线,电缆模式AWG26到16,最大拉紧扭矩0.6N.m

网友E(2007-08-21):
菱电FX系,用串口通信,(程序全人工编写),台达B变频,支持MODBUS(RTU&ASCII据你的参数),如果对 MODBUS熟悉,通信是没问题的.主要是MODBUS的较验问题.

网友E:
485通信,信号同极相连。一般接反也不会有问题,(通信不成功)485电平较低。

网友F(2007-10-20):
我也用了全手工方式通信,也一直没成功,而且问台达的工程师,根本就问不出所以然,我用全数字(没用程序计算数据),而且校检码也是用计算器算出来的,按三菱RS485方式,用台达变频器格式发出去变频器也是收不到数据,三菱485的TXT和RXD灯一发就闪(把三菱软件设成调试方式),说明FX485确实在发,而变频器没一点反应,不要怀凝我连变频的参数和连线方式也不会做,我可保证这方面绝对没问题,如有时间我可以把通信方面的程式用QQ方式和大家探讨。后面没办法了只好用二个FX2N-4DA处理了事

网友F:
我的QQ号坏了,先用我小孩的469181912

网友F:
另外本人还有FX和三肯及三菱FA变频器485通信的程式,绝对本人所做,也可和大家探讨(注:只限通信问量题),还有东元的通信不成功

网友A:
下面引用由ddmm在 2007-10-20 14:30:00 发表的内容:
我也用了全手工方式通信,也一直没成功,而且问台达的工程师,根本就问不出所以然,我用全数字(没用程序计…
--------------------------------------------------------------------------------------------
有这么复杂么?我倒是最喜欢做通讯项目,尤其是找一些比较生僻的协议的设备才有意思。如台达这种通用的modbus ascii码很普通的。

网友G(2007-12-04):
TO: 通讯网
什么时候做个科威的PLC,与台达通讯的程序!

网友H(2008-06-04):
有谁把程式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I:
呵呵很简单啊 你就SDA SDB 与变频器的SG+ SG- 连接就好了 没有什么的

网友J:
同意楼上, 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发送数据时注意开始符":",结束符"CR LF",校验算对.通信连线正常(还有,变频器参数要设定正确)

如搞不懂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用台达变频器通信软件先在电脑上直接控制一下,使用它发的一样的指令码不就可以了吗.

搞定之后,你会觉得,原来如此简单

_____________

做任何事,要懂得找方法!

本人从事波峰焊,回流焊及周边设备的控制程序开发及电控设计, 承接改造及维修项目.

QQ:31965001

网友K(2008-07-23):
采用二线制方式,

RDA,SDA,SG+连在一块,RDB,SDB,SG-连在一块

网友L:
以上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看是单线制和双线制。连接方式不一样!   然后就是些程序只能给变频器些ASCII码,变频器手册上都有写的格式。

网友M(2008-09-02):
前几天我也弄过了,B系列的,能读(当前输出频率)能写(启动、停止和频率),呵呵,去年的结总算是解开了!

网友M:
RTU的也可以,凑10个字

网友N:
牛牛不牛 我现在也在做通讯,能否把你的程序共享一下,,不甚感激。bz_ligen@163.com

网友O:
选择MODBUS两种数据格式ASCII/RTU中的一种,具体各个厂家有说明书。两种格式中的侦误码LRC和CRC有很大差别,有的PLC不支持CRC计算,很麻烦。有的变频器只支持一种。好在台达的两种都支持。(东元只支持RTU)(三菱非3U不支持CRC计算)说不完!

网友P(2009-02-27):
这个好弄~~~      你把  SDA 与 RDA 接起来,SDB 与 RDB 接起来,然后引出俩跟线来 与 SG+ 和 SG- 连接起来就OK了

网友Q(2010-01-10):
我就是那样连的。但是我发送时,没有插变频器通讯线,尽然把数据自己发给自己了,即SD 发给RD了。想不通。短信请教15913840972

网友R(2010-02-10):
牛牛不牛  ,  我现在也在学习做 台达变频器  高手指点一下小弟  ,给个代码让我学习一下吧!

luoyang_xj@163.com

网友S(2010-03-26):
这年头,都在搞485通讯,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用三菱FX2N-485-BD的通讯模块和20个台达DTA4848R1的温控器通讯,不知道怎么写,希望各位DX不吝赐教!

网友T:
我用FX1N 485BD 控制VFD-B的成功了

网友T:
要把那两个330欧的电阻用上才可以

网友U(2010-09-02):
学习了。哈哈!我也准备做一个了。

网友V(2011-09-10):
在网上多看看,在查一下官网

网友W:
台达的通讯格式是一种常用的通讯方式,可以先在电脑上安装台达的VFD-SOFT软件,确保能够通讯从而保证硬件接线是正确的。然后再进行软件的调试。

网友X(2018-07-11):
学习中,我正在用FX2N-485-BD与FX变频器通信.一直没有成功

网友Y:
我正在用FX2N-485-BD与台达变频器通信,已经亲测成功,有需要的可以加QQ364143717,伸手党就不要加了,这个需要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