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中的困惑

楼主(2007-06-21):
1.为了编程方便,如何将默认的I2.0~I2.7地址,改变为I20.0~I20.7地址?
  2.S7-300,编程后,必须要组态吗?组态的目的是什么?
  3.OB100的作用是暖启动,什么是暖启动?有什么作用?
  4.编码器与PLC之间如何连接?如何编程?有相关的资料没有?
  5.PLC与6RA70之间通讯,是如何进行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停止的。PLC是如何采集到电机运行的数据,如速度等。

  本人是新手,请大侠指点!

网友A:
S7-300的编程对硬件要组态。
编码器要看你什么类型接口。 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OB100暖启动,OB101热启动,OB102冷启动。
    暖启动(完全再启动):完全再启动的启动类型,启动时过程映像和不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及计数器被清除,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以及数据块的当前值保持(仅当有后备电池,如果使用EPROM 并且CPU的保持特性已赋参数时S7-300甚至没有后备电池)。CPU会自动调用OB100一次,然后循环程序OB1开始执行。
    热启动(再启动):只有S7-400才能用,再启动的启动类型,在启动时所有数据(标志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过程映像及数据块的当前值)被保持。CPU会自动调用OB101一次,然后程序从断点处(断电, CPU STOP) 恢复执行。这个“剩余循环”执行完后,循环程序OB1开始执行。
    冷启动:CPU318-2和 417-4 还具有冷启动型的启动方式。针对电源故障可以定义这种启动方式。它是通过硬件组态时的CPU参数来设置。 冷启动时,所有过程映像和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被清除(甚至保持的!),而且数据块的当前值被装载存储器的当前值(既原来下装到CPU的数据块)覆盖。 CPU会自动调用OB102一次,然后循环程序OB1开始执行。

网友C:
1 如果地址硬件地址已经确认不能更改,可以使用软件中重接线功能进行地址转换,否则应该在硬件组态中更改。
2 如果程序不用于实际PLC硬件,可以不进行组态,如果程序应用于实际PLC,必须进行组态,组态的作用是系统进行地址分配以及对硬件的测量类型等参数进行预定义。
3 老菜鸟网友已经给与回答。
4 与编码器链接需要高速计数,也就是说,要么您组态集成式的PLC,要么组态计数模块,要么组态轴控模块。
5 通过PLC与6RA70组态通讯区,来达到控制以及读取6RA70以及参数的目的。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回答!让我了解了很多了!
下面我把进一步说明一下:
1.CPU是S7-313C-2DP
2.编码器是:E6B2-CWZ5B 2000PPR
3.直流调速装置为:6RA7025-6DV62 2台(分别控制一台直流电机)

我的想法如下:
1.建立主程序OB1
2.建立OB100暖启动,目的给6RA70发送控制字,让电机运行
3.建立FB1,目的是系统暂停子程序
4.建立FC1,目的是系统逻辑状态输出子程序
5.建立FC2,目的是通讯子程序(与6RA70)
6.建立FC3,数据采集子程序(采集编码器中)
7.建立FC4,焊接子程序(启动与停止缝焊机)
8.建立FC5,剪切子程序(剪切工件)
9.建立DB1~DB5,供FC1~FC5使用。
大家看看行不行?

楼主:
另外,我为了使两台直流电机同步,先读取一台直流电机的测速电机的速度后,再将此值传到第2台6RA70中,再通过6RA70来控制第2台电机的转速。这样做合理吗?

网友D:
对于第一个问题:
软件方法1:在配置主机架时把4号槽的I/O模块挪到9号槽。
软件方法2:修改I/O模块属性,去掉‘系统选择’选项,起始地址选为20。
上述方法都属于组态,初学plc的往往被这个混蛋名字吓跑,其实就是配置你的硬件连接,通讯地址,模块参数等的方案。我也是初学plc,对于你后面的问题就不了解了,帮你顶一下。

楼主:
请问一下:我在硬件组态里面,没有找到“去掉‘系统选择’选项”,只找到了I/O模块属性,但是是灰的,不允许修改。对了,我再在还处于OFFLINE状态。
另外,我试了一下,重接线法,将I2.0-I2.7,重接为I20.0--I20.7,结果红字提示!显然失败了!

网友D:
可能是你的CPU属于较早型号,不支持修改地址,如果CPU支持,可以在I/O模块属性-地址选项卡看到修改的地方。
修改槽号不是在硬件上修改,而是在step7 中CPU型号下双击'hardware',出现配置主机架页面,这时把四号槽的I/O模块移到9号槽。9号槽的默认起始地址是20。重新接线是没用的,因为系统默认跟在cpu后的I/O模块在4号槽。
以上都是纸上谈兵,有经验的老手出面看看啊。

网友E: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发点给我啊!为感!
我的邮箱zyqdmx@163.com

网友F:
楼主说的意思大家还不明白吗?第一要改地址就必须学会怎组太,不学会硬件组太怎么去改默认地址?

网友F:
不好意思字打错了 呵呵 是“组态”修正下

网友G:
如果你安装了西门子的软件
就能够在菜单中找到相应文档(PDF格式的)
里面有一本硬件组态手册,对你很有帮助

我对你的建议是先消化资料,再来问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本人刚入西门子,对有些方面还不太了解,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这样我会很快地掌握的。比如说,6RA70有说明书的。要想完全看完,没有一个月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看一个月也未必知道如何在实际应用中能熟练应用,大家说对吧,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为我指点一二。

网友H:
我也是初学者,今天看了大家的讨论,深受启发.

楼主:
现在通过大家的帮助,也通过我的摸索,可以确认以下方法是正确的!
1.老菜鸟的有关OB100~OB102的言论是正确的。
2. 若无闲事挂心间,最是人生好时节有关修改地址的方法是正确的。
3.yuanle有关组态的言论是正确的。
请不熟悉的网友按照他们的说法做,在此,我再次谢谢大家!

另外,我还有问题与大家探讨
1.我没有安装Protool软件,在组态里面找不到TP170A触摸屏硬件,难道必须要安装该软件吗?
2.Driver ES软件,倒不影响系统组态,以及编程。但是该软件的下载好像不太容易,对吧?
3.直流电机的同步调速,尤其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点的,应怎么做?

我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I:
暖启动的里面的程序是调用SIEMENS的那FC0 FC1 的保密程序吗?>我的QQ 174621104 希望高手指点 我们这里的废料线的PLC程序没有OB100 断电后再上电 电机启动 我想给它加一个OB100 不知道里面程序怎么写的 看压机的程序里面直接调用的 FC0 里面的 所以是不是不购买SIEMENS的这个程序就不能做重启动啊?

网友J:
你可以在硬件组态时,将默认的地址进行地址变更。
组态是一定要的,就是在PG中组成一个与你的真实硬件一样的环境

楼主:
一般情况下,OB100是重新启动后,首先要执行的程序。比如说,给电机发送控制字,要不然,从启动到调用控制电机的通信程序,时间就太久了。也算是紧急处理吧!当然,不使用通讯程序的例外!如利用电位器作为给定的,就可以不用OB100了。

网友K:
我装了Protool软件,打开STEP7时仍然提示找不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L:
呵呵,谢谢,感触颇深!

楼主:
首先看看你装的是什么版本的!
2.安装后,你应该在主界面下看到Protool图标,双击后就可以进去了。
3.另外,你的程序可能还需要其他的软件,打开程序的时候应该有提示的!
4.最后你可以单独利用Protool打开文件中的文件,可能找一下嘛,里面一定有!看看能不能打开,如果能的话,就是你装的STEP7有问题了,否则就是你的程序文件损坏了!

网友M:
第一个  基本上不可修改吧!硬件地址
第二个  必须组态!组态完才可以让CPU认清自己,否则剩下的没有办法完成,至少程序下装不了
第三个  别人说的很清楚了
第四个  编码器可以直接用DP电缆连接,光盘里面带有GSD驱动文件,资料在随机光盘里面,一般都是相当详细的
第五个  控制电机嘛,首先看手册然后调节好电机参数,具体可以看手册(电压 电流 励磁)通过命令控制字传送指令,要记得先让电机空载自动优化下
    水平有限,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N:
在那培训啊!要不我直接去你们公司服务,可以吗?

网友O:
  看了以上大家讨论的 真实收益颇多 顶!

网友P:
请问各位在那里可以下载到西门子的PLC
WINCC之类的软件啊?//

网友Q:
看了以上大家的讨论,挺有帮助的

网友R:
讨论得很好,支持、支持!

网友S:
顶 一 下!!!!
我也是刚刚学习西门子PLC的
有很多东西还不懂 ,来了解了解  呵呵

楼主(2007-07-25):
我为大家提供Wincc的下载地址:
1>中文版WINCC6.0SP2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9735
2>SQL SERVER2000SP3For WINCC6: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8139

最后祝大家好运,也让我们共同进步!

楼主:
大家也可以看我另一个帖子
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7937

网友T:
顶一下~~~学习学习啊,
怎么下不起WINCC的软件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U:
挺好的,支持,顶一下了。

网友V:
我也是刚刚学习西门子PLC的
有很多东西还不懂 ,来了解了解  S7-200模拟量编程怎么编

网友W:
首先谢谢各位兄弟的关注!!!这段时间我也尝试着做销售,其实销售也不是想像中那么容易,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看各种不同的脸色,讲不同的话,不再像干技术时的脾气,不用去管客户接不接受,不用去管他的感受,以事实去说服他,销售的最大特点觉得是一定要顺着客户的思想去说服他,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学会蒙

网友X(2008-04-30):
OB100暖启动,OB101热启动,OB102冷启动。

网友X:
你可以在硬件组态时,将默认的地址进行地址变更。

网友X:
必须要组态,而且一般是编程前

网友Y(2008-07-11):
必须要组态,而且一般是编程前 ,下载前还要核对

网友Z:
不错,看了受益非浅,要继续努力了。

网友AA:
我也是刚刚学习西门子PLC的
有很多东西还不懂 ,来了解了解

网友AB:
在OB1里A I2。0 =I20。0

网友AC:
第一个问题同意九楼的哥们,对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没有冲突,但是你组态不好的话肯定不能正常调试,组态好了以后,写了程序随便往里下就可以啊。对于你第四个问题,可以用告诉记数模块,也可以用DI,然后在程序里进行一次格雷码转化就可以了。最后一个问题,启动和停止好弄,变频器端子上接好线好,在参数里定义一下,然后你用PLC的DO控制继电器,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6RA70还没有深研究,定义一下X102上忘了哪两个点了,定义成4-20MA的直接接到AI上。

网友AD(2008-10-29):
1.? 这个是对外接口地址, 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用M 等中间的变量转换成M20.0-M20.7? 但是输出和输入地址是物理地址,没有必要更改的.

2.组态是为了对硬件设置一个物理地址,作为输入或者输出用.

4.编码器与PLC之间可以选择PLC的高速记数通道,采集脉冲.

?

网友AE:
这么深的知识,顶一下!!!

网友AF:
硬件组态完毕后,更改IO地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G:
改地址在属性那里就可以改啊,谁说不可以啊

网友AH:
我也是刚刚学习西门子PLC的

多指教啊

网友AI:
我本人认为20楼对于ob100解释的比较到位,通俗易懂。值得支持!

网友AJ:
通过硬件组台里面的设置可以改IO地址

编程本身就是组态的一部分,特殊名词不必太在意,只是一个硬件配置与程序编写的过程

  编码器有专用模块,可以参考该模块的手册,在购买模块时有一张光盘,里面很详细

6RA70与PLC通讯是profibus总线通讯,有相关应用的例子和手册,参考一下就好了

网友AK(2018-05-18):
顶一下,不错,看了受益非浅,要继续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