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计的精度问题

楼主(2007-06-21):
请高手指点:
           我现在选型了一个KOBOLD小型流量计,检测范围是0.025~0.5L/MIN(相当0.416~8.33ml/s),精度是2.5%,我现在水路的额定流量是2.4ml/s,客户要求精度<4%。不知道该流量计能否达到精度要求,另外流量计的最高量程是不是太大?有没有更小的?感觉我的额定流量在流量计最高量程的70%处最好。急!

网友A:
厂家给出的流量检测范围一般是指在保证检测精度时的检测范围。所以,所以你测量的2.4ml/s在上述范围内,可以保证精度2.5%。至于量程,只要精度保证,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客户说达不到,他是个博士,而且给我写了一个公式,说明流量计的精度是怎么算出来的,他说在低流量的时候,可能达不到那个2.5%的精度。我想额定流量在流量计最高量程的70%处最理想。或者有高于这个精度的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