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测速问题

楼主(2007-06-21):
现在我有个滚筒需要测量他的转速,滚筒边缘有6个尺寸相等,距离相等的孔,现在我想用两个接近开关测量他的速度,我的设备有CPU226+两个SICK接近开关24VDC请问还需要其他设备吗?我看别人做的还要用隔离删,请问我还需要吗/?隔离删是什么作用?如果要实现注意那些问题?请高手指教!急!??我的QQ:630224630可以直接沟通,谢谢!!!

不会,学习!

网友:
一般测试的传感器就可以,比如脉冲试的,隔离栅,一般用于将信号由eXI区转换到安全区的,看看你有没有需要了

楼主:
我还想知道转的方向??怎么办??

楼主:
有历程吗??

网友A:
想修就找我

网友B:
我刚作了一个,但我的CPU是要-400的(利用多余的DI口),我没用隔离删,已经投运1个月。至于如何判断方向和距离,一两句说不完。如果你承诺有偿服务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接近开关的安装方法和程序。口头承诺也可,成功后付费。大家守信用就行

楼主:
那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
如果想花钱也不会来这里了!

网友C:
如果你不要求特别高精度的话,用1只S7-200CPU和2只接近开关,不再需要其它器件,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测速和判断方向。安排2个高速计数器,Q0.0或Q0.1输出作为高速计数器的时钟信号,2只接近开关输入I0.0-I0.3的任2个口,产生中断,读脉冲数,计算,即可得出转速和先后判断.
    由于S7-200CPU的中断会有误差,单次中断读的脉冲数有些漂动,采用16次以上平均值应该可以得到稳定的读数,但牺牲了一点实时性.
    类似的原理,在我们的若干产品上已使用多年.

楼主:
请楼上师傅,讲明白点好吗?我想用HS0的第9模式,分别用两个接近开关作为A相和B相,是否可以实现上边的功能??我不要求精确度很高的!谢谢!但是我还是想请教楼上师傅详细说明!!?

网友D:
gdldq~自己也是不断的问问题中成长的~~那些教你东西的人找你要钱了么??
逊翻了

网友C:
你有你实际的工艺,你有你的实际要求,其他无关的人不可能很好了解你的情况,提的方案可能不适合于你,因此只能靠你自己摸索。
   你可以编程或使用PWM向导,Q0.0输出连续的高速输出,例如30kHz,以作为高速计数器的时钟信号。接近开关A和B沿滚筒边缘分开安装,A和B的角度距>0度,<180度(不得=180度, =180度将无法判断方向)。接近开关A输入I0.1,接近开关B输入I0.2。安排它们上升沿中断(或下降沿中断)。采用HC1模式0,将Q0.0和I0.6连接。滚筒每转1圈,接近开关A和B各产生6个中断。计接近开关A产生中断次数,每6次(相当滚筒边缘只有1个孔)读HC1的计数值并存VD100(假设),这个值就反映了转速,HC1清0。接着接近开关B的中断读HC1的计数值并存VD200(假设),这个值有2种情况: VD200=0~<50%VD100或VD200=>50%VD100,这就可以反映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