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高压电工

楼主(2007-06-21):
高压线路中,有三根相线,两根避雷线。但还有一根,高度粗细都界与三根相线与两根避雷线之间。肯定不是零线。请问是什么线?

网友A:
我猜猜看,不知是不是,两根避雷线也是工作线,还有一根是通讯线

楼主:
不可能.我的同事里有两个干过高压变电多年的,居然也不知道.书上也找不到.我是干低压的,在我身边有很多高压线,实在看不懂那根线.

网友B:
没见到过,不会也是避雷线吧!

网友C:
电网通信光纤~

网友D:
电网通信光纤~?

网友E:
没有的事.
10KV,三根相线和一根避雷线.

网友C:
没有的事?我做高压的我会不清楚?不是每个地区,每条支线都有的,一般主网配线的机会大些。。。

网友A:
不相信的人沿着线走找着吊在上面的牌子看看写的是什么

网友F:
楼主说的大概是高压输电线路,你说的那根特殊的线印象中真还没注意过,下回留意一下

网友A:
下面引用由云中飞在 2007-6-22 23:28:00 发表的内容:
没有的事.
10KV,三根相线和一根避雷线.
--------------------------------------------------------------------------------------------
10kv连的是供用户变压器,还要通讯光纤干嘛?上面指的是变电所以上的高压线

楼主:
我说的是220KV或110KV。现在我的一个同事,干110KV变电及线路维护30年了也不知道。在我身边220KV或110KV到处都是,那根线也到处都是。很纳闷的。

网友C:
呵呵,我们叫站联线,使用单模光纤进行站与站/电厂与电厂/电厂与站之间的数据传输/调度控制用,以前我们一直使用载波传输,但是载波传输存在数据流量小,干扰大,还有安全因素,所以现在的数据通信都已经使用了随网光纤进行传输了,原因:1、安全性比载波高;2、数据量比载波传输高很多;3、站与站、站与电厂、电厂与电厂的数据交换稳定性比载波强很多。一般使用在110KV以上的主网系统中,对于10KV以下单一变电设备还没有使用。。

网友F:
刚沿着50万的线路转了一圈,没有发现楼主说的那根线

网友G:
如果干了许多年的本职工作都不知道的话,那么这些年在干什么?

楼主:
先谢过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的同事是在一个我身边的国家特大型公司里做变电,线路维护,整流的。60年代末的中专。内退后才做了我的同事。他的回答是每年线路都要擦瓷瓶涂硅油的,没见有。

网友H:
晕,如此的高压电工,趁早回家看孙子去。
在国外,10kv只是中压而以。在110kv以上才算高压。电网光纤早就听说了,不过一直没见过。野外的铁塔上倒是看到不少线,但是不知道到底都是什么线。我是做低压的。24v的那种。

网友I:
见识了,同意blue-don的看法

网友E:
我特观察:铁塔上无这根线.有六根相线(两边各三根)2根避雷线(两边各一根)

网友J:
我们这里110KV还没有,只有2根避雷线和3根相线

网友K:
blue-don的说法正确!!

网友L:
工作中和野外没有见到该线呀,你在什麽地方工作

网友M:
我专门上铁塔上看过,那是一根光缆,在线路的最下方,外面是金属屏蔽特硬。我想那估计是一根通讯线。
因为好奇上铁塔,还挨了训。

网友J:
你胆子也真大,不怕高压?

网友N:
我想,是光纤

楼主(2007-07-31):
从外面看,变电站高压线是通过一个大“鸟笼”进入变电站的。请问这个大“鸟笼”是不是消弧线圈?

网友O:
金海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31 15:57:00
从外面看,变电站高压线是通过一个大“鸟笼”进入变电站的。请问这个大“鸟笼”是不是消弧线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也想知道鸟笼是什么????

网友F:
鸟笼子是载波通讯用的,类似电抗器的东西,学名叫什么一时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