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尔阀门定位器波动问题

楼主(2007-06-21):
我公司安装了大量的费希尔智能阀门定位器,DVC5000系列. 开始用的时候都很好用,过了一段时间(约3年)均开始波动,不知何原因?通过各方面的检查,均未解决.有个现象:从新校一下,可以使用一段时间,过后,又开始波动,有时,阀位保持不动,不管调节信号有无变化.请朋友们帮忙,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阀心查了吗?

楼主:
阀体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只要把定位器改为非智能的就不会出现问题,另我公司的仪用气源品质不太好,含油。

网友B:
费希尔智能定位器运行时间长了,都有这个问题,应该是反馈不稳造成的,我们已经给多家现场改造了其他的智能定位器,效果很好,如你想了解,请联系13911266236(王)

网友C:
有没有中文的说明书啊  ??

网友D:
我有中文说明书,不过不是电子的

网友E(2008-11-26):
你好,你在那个城市的?我也需要他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F:
油时间过长会发粘,清洗一下会好转。

网友G:
含油重的话,需要更换为滑阀定位器,dvc5000是不耐油的,即使是机械式的也不敢保证,如果含油重,提两种方案:第一:在定位器前加过滤减压阀,定期排污,确保进定位器的气源清洁;第二:更换定位器。使用滑阀定位器,推荐上海仪表7厂的4600系列,但是安装需要技巧,其他的只要放大器是滑阀都可以考虑。

网友H:
请问你的fisher阀门的供应商?

网友I(2008-12-26):
如是含油,那就应该让空气更干净。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消失。

网友J:
如果是反馈不稳定,应该是传感器出了问题.

我公司提供阀门专用位置传感器,欢迎探讨相互学习

网友K(2009-04-07):
打造国有品牌;支持民主工业;

可以试用国产的极高性价比的智能定位器;

http://yk-inc.com/f_fhp.htm

网友L:
标定一下不行的话 吧增益下调 再不行更换填料其他我也没办法 仅供参考啊

网友M:
更换行程传感器,DVC5000系列定位器的行程传感器使用的是普通的碳膜电位器,使用时间长了或阀门震动较大会造成电位器某一点接触不良,产生阀位回信波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