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有安川616p5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7-06-21):
哪位大侠有安川616p5的使用说明书。先谢谢了!

网友A:
有ENGLISH的,如果要留下邮箱

网友B:
我有616G5的 要吗

楼主:
我的邮箱是:zhidianjiangshan@sohu.com,十分感谢!

网友C:
中文 17.31 MB

楼主:
诸位大侠:请给我传一份好吗,英文中文均可,先谢谢了。

网友D:
我这里要复印。

网友C:
使这个吗?

网友E(2007-08-27):
我客户有一台安川616P5变频器,只是试验60HZ规格电机时使用,前一段时间报UV故障,进入Montr菜单进行内部检测,发现U-05的电压从530~360波动,我们打开机器检查了大接触器的触点,保养清洁后再次开机进行内部检测,此处电压显示已稳定在530V. 后来试机中,无论是接上电机还是空载,变频器均无输出,也无故障代码出现,而运行灯(RUN)一直保持点亮,但旁边的STOP/RESET灯一直在闪烁中,此时再用Montr键检查内部状况,发现尽管Fref设置为60HZ,但Fout为零. 请教各位高手给与指点下一步维修方向。

网友F(2009-05-16):
我厂一台110KW低压616P5变频器最近频繁发出oL2故障信号,该产品说明书丢失,需要帮助,谢谢。

网友F:
是9楼图示面板的变频器,因该说明书丢失,无法进行查找故障原因或重新进行设置

网友G(2012-10-08):
616p5中文资料好像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