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的问题

楼主(2007-06-21):
如果我在10kv的交流导线外面套上10匝的线圈 那么线圈的感应电压大概是什么数量级呢 它的感应电压的大小和线圈匝数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什么样的线圈?环形磁芯?环形空心?螺线管型?

网友B:
感应电压10KV导线的电流,线圈匝数有关系

楼主(2007-07-23):
其实是这样的,我想从高压部分取得能量为低压部分供电  但又必须考虑高低压隔离问题  不知道用这样用线圈获得感应电压的方法算不算是高低压隔离了?!

网友C:
感应电压的大小和线圈匝数当然成正比,但是你得知道高压是多少圈
,转换的效率有多少也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