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上怎么输入字符

楼主(2007-06-21):
请教各位高手,我采用SWOPC-FXDU/WIN-C编写三菱F940GOT的画面,我设置采用“ASCII”对象来显示字符,可是为什么真正传到屏上之后他弹出的却是数字键呢?我要设置零件型号,他有数字也有字符!请各位帮帮忙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你是要设置什么类型的部件!
零件型号直接加可以的了,要是不行的话大多是你的系统不行,换台电脑看看了!
我这里各种资料,还有压力变送器的选型手册和价格本,如有需要的话可zfzty@21cn.com来探讨!

网友B(2008-12-09):
你好,请问你有三菱FX-PCS-DU/WIN-C的软件手册?本人正在学习这块,能不能发我一下啊 :
wonder2018@163.com
,真的感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