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小电压控制大电压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啊?

楼主(2007-06-21):
我用LM339四路电压比较器的输出控制几个发光二极管(做指示用),但是经过电压比较后输出只有2.3V,不能够驱动发光二极管(至少要3v,电流5mA到10mA),我想要知道一种最简单的提高输出电压的方法,用最简单的方法使发光二极管可以亮~~~~

网友A:
想修就找我

网友B:
首先,你用的是什么发光二极管?一般的2.3伏足够驱动了。其次,你用这个运算放大器是做电压比较,还是做振荡器?要是前者直接使用电压比较器LM324好一些,振荡器直接用555就行。最后如果你还是用你这个电路的话可以加一支电阻和一支三极管(9013、8050等,价格零买不超过5角钱)作驱动就行了。

网友C:
上面的朋友说的有道理,驱动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就是市面上最最常见的那种发光二极管(我只买了10个,花了1元钱),我用LM339N(双列直插)做电压比较器用,但是就是不能使二极管亮。

网友D:
1.用普通亮度红色发光二极管电压约为
1.5-1.8伏
2.提高LM339N的工作电压
不知是否可行?
请指教!

楼主:
提高LM339芯片上(管脚3是电源)的工作电压?我增大它的电压到12v(之前是5v),最后比较完的输出电压还是2.3V,也没见变大啊!!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E:
发光二极管钳位了输出电压(2.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