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太低的问题

楼主(2007-06-21):
我用LM339四路电压比较器的输出控制几个发光二极管(做指示用),但是经过电压比较后输出只有2.3V,不能够驱动发光二极管(至少要3v,电流5mA到10mA),我想要知道一种最简单的提高输出电压的方法,用最简单的方法使发光二极管可以亮~~~~ 我要用4路

网友A:
注意339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B:
想修就找我

网友C:
周公说得好啊,提高给发光管的电源电压或者减小限流电阻,最好贴个图来

网友:
输出加一个三极管扩大电流,根据电源电压选择限流电阻。

楼主:
周公:
注意339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是什么意思啊,是集电极开路门要接上拉电阻的意思吗?

网友A:
是的,你的发光二极管需要经过电阻限流后接到电源,339能够驱动发光二极管。这时候你量会发现关断时的电压就是电源电压。

网友D:
发光二极管(至少要3v,电流5mA到10mA,你的发光二极管有那么大电流???

楼主:
但是事实是我在LM339其中任意一个比较器的输出端只接一个发光二极管,还是不能使二极管亮,我用电压表测的这时的电压是2.3V,拿掉二极管测得的电流是7mA,并且我确定二极管是好的。

楼主:
引用周公: 17:26:00
是的,你的发光二极管需要经过电阻限流后接到电源,339能够驱动发光二极管。这时候你量会发现关断时的电压就是电源电压。
RE:
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出现二极管一直亮着呢?这样就失去了指示的作用了,你说的关断是只是指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的关断吗?

网友E:
学了一课,谢谢!

网友A:
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关断、低电平导通。

网友D:
“只接一个发光二极管,还是不能使二极管亮,”
1、“用电压表测的这时的电压是2.3V,拿掉二极管测得的电流是7mA,并且我确定二极管是好的”;
2、你把发光二级管的极性接错了,反过来就亮!

网友A:
发光二级管接反时它两端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如果这个电源电压不足以使发光管击穿的话),红色发光管正向压降的约1.8V。 2.3V估计没有接上拉电阻。

楼主:
哦,谢谢,我再去试试

楼主(2008-02-26):
我接完上拉电阻,问题最终解决了,十分感谢周公

网友A:
好,不客气;多交流!

网友C:
nengxia: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2 18:32:00
哦,谢谢,我再去试试
nengxia: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2-26 19:47:00
我接完上拉电阻,问题最终解决了,十分感谢周公
-------------------------------------------------
2007-6-22日的试验2008-2-26完成,哥们也太逗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