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起动运行

楼主(2007-06-21):
三角形运行以后,三相进线每相电流为200A,而到电机的6根线的每相电流只有
115A了,

网友A:
三角形运行属于全压运行。

网友B:
星三角降压启动呀?不然电机承受得了吗>?

网友C:
......很正常啊,因为当三相线任何一个处于电位最高点的时候,另外2相肯定都低于这相,所以这一最高的相要同时向另外2相都输出,电机出来的6根线是每两相在电机三组线圈的每一组之间的电流,电源线每一项却要连接电机三个线圈的其中2组,电源线相电流是电机每两组线圈的电流合。

网友D:
是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3倍的关系。

网友E:
把线电流200A乘以0.577等于相电流了115A.

楼主:
    是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3倍的关系。 好

网友F:
  能请教一下么?"耐压太低:"
师傅你好:0.577是什么系数么?怎么得来的

网友G:
把线电流200A除以1.732就是相电流115A了

楼主:
是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3倍的关系

网友H(2007-07-28):
三角运行时,线电流是相电流的√3倍;
线电流乘以0.577等于相电流;
1/√3=0.577。

网友I:
线电流和相电流之间的关系吧

网友F:
  不会吧,√3倍的

网友J:
三角形运行属于全压运行,运行电流(相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3

网友K:
如果三角行完全闭和的话我觉得到电机的6根线的电流之和应该是等于电源三相的输入电流之和的!大概是你的测量有误差!!

网友L:
200A是线电流  115A是相电流

网友M:
下面引用由尘埃00K在 2007-8-3 20:41: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三角行完全闭和的话我觉得到电机的6根线的电流之和应该是等于电源三相的输入电流之和的!大概是你的测…
--------------------------------------------------------------------------------------------
“电机的6根线的电流之和应该是等于电源三相的输入电流之和”
以上说法不对,应该是“矢量和”。
请“尘埃00K”先生好好地理解“矢量和”与“代数和”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