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编码器->PLC+和读串口吧

楼主(2007-06-21):
欢迎各位提供宝贵经验和注意要点.

楼主:
如果我PLC将编码器当前的脉冲数通过串口直接发送到个人电脑(自己制作一个软件),在电脑上实时显示当前长度(一个变化的值),将会有多大的时间上滞后,如何在通讯设置\时间采样\程序上进行调整和补偿,使这种误差越小越好?脉冲速率大约100~400HZ之间.

网友A:
看你用什么软件读取。
有的1S内可以显示10次以上,人眼睛几乎分辨不出来了。
分辨率0.5s够吗?如果够的话,这软件我多的是,你不用编写了。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朱工,
我打算用.NET读取.
从显示方面来说,看来问题不大;
不过还要和其他动作配合(由电脑发送动作指令回PLC),
我算了一下,控制的分辨率大约0.008S,
也就是误差3.2个脉冲以内.这点有些麻烦.
通讯速度可以有这么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