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开关与断路器的区别????

楼主(2007-06-21):
请问各位高手负荷开关与断路器的区别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我们在应用中有好多这样的事情,大家说这些器件的具体区别和可以公用的时候?

网友A:
负荷开关与断路器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结构有些不同而已.负荷开关没有短路/久压等保护装置,而断路器有.

网友B(2007-11-06):
负荷开关没有短路、欠压、过流等保护功能,而断路器有!

网友C:
顺便问一下:负荷开关和隔离开关有什么区别?

网友D:
主要区别就是负荷开关可以带负荷断开负载,隔离开关一般与断路器等其他元件配合使用,在负载断开后再断开隔离开关,使线路又明显断点

网友E(2008-03-26):
负荷开关本身没有短路、欠压、过流等保护功能,而断路器有,
负荷开关主要是高压,与之配合的有继电保护;断路器是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