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使用心得

楼主(2007-06-21):
超声波液位计是一种非接触式液体液位测量仪。可用于测量各种容器或管道内液体的液位高低和流量大小,也可以用于水渠、水库、江河和湖海水位的测量中,尤其适用于污水、有腐蚀性的场合,如城市排水泵站拦污栅前后水位的测量。由于城市污水腐蚀性强,若采用接触式压力水位计,必须将传感器探头插入污水中,这样探头很快就会腐蚀坏,影响正常的测量。此外,超声波液位计测量精度高,安装维护简便,可以同时测量水位、水位差和流量等。
  但其测量原理,带来其必然的缺点,就是当介质存在泡沫或者别的影响其实际情况下,得到一个虚假的反射波。
  1、介质有泡沫时,需要将其挡在探头以外,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在探头的侧面增加一个挡板防止泡沫进入挡板下面。或者增加一个连通的直通。
  2、发射角如果在下部距离探头太近,会引起探头照在侧板上面,可以做一个Mapping将干扰波滤除掉。
  3、超声波由于常安装在池底,不得有凝露,防止电路的损坏。
  4、介质的变化,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A:
从实例上讲,的确有投入式的压力水位计受腐蚀的,主要是电缆,因为无论是城市污水和化工污水,成分复杂,长时间浸泡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普通压力水位计可能有零漂,温漂等不良影响,至于精度,我已经讲了无数遍,所有以P=ρgh为原理的仪表,他的精度是指它的测压力的精度,污水的密度难道不是一直在变化中的吗?
精度和稳定性及抗电磁干扰能力是不同的概念,
更何况这个好10倍,又是哪个第三方的检测结果呢?
请不要误人以及自误。
中宣部已经三十年不谈亩产万斤的故事,可是还有人死抱着一个压力产品,大喊“万事万灵,一试就灵”
以这样的人才,很难想象当年义和拳怎么就会让洋枪洋炮打出了一个个小洞洞,用了某君的非接触压力表自当千里之外杀人于无形了。
其实,优质的超声波液位计在泡沫测量上也是可行的。

材料和封装工艺过关的接触式压力水位计?
这个就要谈一谈常识了,首先就要说说ip68和一体化成型的问题
当然这个我先不谈,因为自然要等专家来充一把牛人,然后才好下套。

既然说到压力仪表
我倒想问问负压和微压状况下(水位几米,其实也就几十千帕甚至几千帕)该选用何种金属膜片呢?

网友B:
看了1遍回复贴得争论就看够了 呵呵 2位都是我都看做朋友 所以就不发表看法了 呵呵只能说 帅克 你别太兴奋。

楼主得文字不多 但是很实用 涉及到超声波得比较经典,建议有打算用超声波在这个行业得多看透彻1下

网友C:
3、超声波由于常安装在池底,不得有凝露,防止电路的损坏。????

楼主,啥意思,超声波探头安装在池底???投入式压力倒是这样。

网友D:
几个问题:超声波测量带泡沫的介质要分具体情况,比如泡沫的干湿、稠密与否;超声波测量水行业的确存在潮气大的问题,接线时要切忌暴露在空气中。

网友E:
我在污水处理厂使用了超声波液位计,我认为两位谈论的都很有建树,但是我认为结合起来更好,在有些场合超声波确实不是很合适,存在扰动,泡沫,流体不稳等好多问题,在进水处最好不用超声波的。

网友F:
是各有特点,和其存在的理由,不败能偏见!我也做液为测量多年!

网友G:
我认为楼主说法还是有道理的,体会也是真实的。我们在使用中就出现过泡沫、凝露等问题,还好都妥善解决了。不过有一点问题我补充:在室外使用时如果仪表没有温度补偿功能或温度过高会影响测量甚至仪表瘫痪。

网友H(2007-08-25):
这样的技术性的争论不错,给我们这些不了解的人一个参考了,
支持下你们两个,希望继续下去

网友I(2007-10-23):
液位测量,各有各的长处。技术探讨可以时常进行!

网友J(2008-03-26):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在这种情况,效果要比超声波的好,价格是超声波的五分之一不到.就算存在扰动,泡沫,流体不稳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完美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