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分频信号

楼主(2007-06-21):
分频信号和电机收到的脉冲信号是一样的么?

网友A:
问题不是太明确。是指伺服的反馈分频输出信号与电机实际反馈信号之间的关系吗?

楼主:
是指伺服的反馈分频输出信号与电机实际反馈信号之间的关系吗?
是的
谢谢波恩老师

网友B:
如过没有设置电子齿轮比,原则上是一样的。理论上将,驱动器输出有一定的滞后,不过,一般不用去考虑。

楼主:
这样子啊
看来我还得继续研读手册才行!
谢谢!

网友A:
伺服的反馈分频输出信号与电机实际反馈信号之间的关系就是分频关系,分频比可以为1,即相等,也可以为整数或分数分频,具体情况“还得继续研读手册才行”。

楼主:
两位版主,良师啊!

网友C:
电机反馈信号可能是增量式或者绝对式,分频信号大多是增量式,少数可以用绝对式。

所以反馈信号类型可以相同,这时注意下分频比。少数伺服在反馈信号处理上可以有所变化。

楼主:
用PLC可以采集这个信号吗?
请问老师们!

网友D:
可以,但不是都可以,还是要选型的。

楼主:
plc是西门子S7-200的
电机是安川西个马的

网友D:
200的高速计数支持30KHz(单相) ,20KHz(两相) 你需要计算的速度(圈/秒)×分辨率(脉冲数/圈)<高速计数频率才可以。而且高速计算的响应比PLC程序响应快,这个你也要注意!

网友D:
呵呵,去西门子网站看了一下,224 xp cn已经达到100K了!

楼主:
我需要的最大的计算速度是12.5k,不知道可以实现不?

网友B:
用PLC可以采集这个信号吗
PLC一般是不收5V信号的。

楼主:
放大它
不知道行不
会不会失真

谢刘老师!

网友A:
不是放大,而是电平转换!

网友D:
谢谢刘斑竹的指正!不过记得PLC的24V是标称,而其死区应该是5V以下的,不过是否使用5V会影响高速计数使用效果,还有待考证。

网友B:
"不过记得PLC的24V是标称,而其死区应该是5V以下的"
标称24V的,我没见过最低有效电平低于8V的(有号称兼容5V与24V的,当然会比较低)。另外,号称5V的编码器信号,很多高电平只有3V多一点。

网友D:
刘版主,谢谢,受教了。刚才又翻了一下,找了西门子的网站(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s/as/s7_200/cpu/cpu224xp.asp),没太看明白。若是版主有时间能否为晚生说明一下其中输入特性的含义?不胜感激。

网友C:
逻辑1信号 (最小)
4 VDC,8mA(I0.3 至I0.5)
5 VDC,1mA
(I0.0至I0.2和I0.6至I1.5)

逻辑0信号 (最大)
1 VDC,1mA(I0.3 至I0.5)

从这儿看来,如果在I0.3 至I0.5接入大于4V的编码器反馈信号,还是可以识别的。也就是说只需要接正逻辑的线就行了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叫我小白在 2007-7-12 8:57:00 发表的内容:
  逻辑1信号 (最小)
4 VDC,8mA(I0.3 至I0.5)
5 VDC,1mA
(I0.0至I0.2和I0.6至…
--------------------------------------------------------------------------------------------
有一个前提,4V输入电压情况下其电流要大于8mA才行,5V时1mA就够了。1 VDC,1mA(I0.3 至I0.5),这个是指在高电平转低电平时,电平最少要降到1V、1mA以下时,这几个口才会识别为逻辑0。所以编码器的漏电流一定要小于1mA才行。
看了 lg_006 兄弟给的地址,那表实在是不清不楚,连个分隔线也没有,怀疑楼上兄弟说的那些也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些,是允许的最大漏电流。

网友F:
小白说得有道理。

网友D:
我自己整理了一下
逻辑1最小:15 VDC,2.5mA(I0.0至I0.2和I0.6至I1.5) 4 VDC,8mA(I0.3 至I0.5)
逻辑0最大:5 VDC,1mA(I0.0至I0.2和I0.6至I1.5) 1 VDC,1mA(I0.3 至I0.5)
高速输入速率:
高速计数器逻辑1=15 – 30 VDC 20KHz(单相) ,  10KHz(两相)
高速计数器逻辑1=15 – 26 VDC 30KHz(单相) ,   20KHz(两相)

HC4 和HC5 逻辑1> 4 VDC 200kHz(单相) ,100kHz(两相)

可能会有错误,望大家指正!

网友D: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Info/00001/451.pdf,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C:
哦,没有分割线,所以看错了。

不过看上去I0.3 至I0.5还是可以接的。

网友E:
嗯,可以用I0.3、I0.4、I0.5这三个端口.

网友A:
也许把边,但是不够安全!

网友B:
我拆开一个S7200看了一下,I0.3 至I0.5的内部电路是与其它的点不一样,可以接5V。

另外,驱动器的输出真的有5V吗?很多RS422的驱动芯片输出只有3.3V,比如松下用的26LS31,安川的没仔细看过。

网友A:
RS422的驱动芯片的单端电平基本上属于TTL电平,高电平未必真有保障,还是建议做一道电平转换更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