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求助变频电机的同步

楼主(2007-06-21):
有两台变频电机,想做同步控制,要求转速在0~2r/min,转速同步精度万分之五,负荷在45吨,不知道这种精度的用什么控制比较好?

网友A:
那么高的精度,变频怕够呛,最好换电机

网友B:
用两个1:500的齿轮,这样变频器转速在0---1000r/min,同步精度只要百分之一就可以了 ,变频负载0.09吨,任务就到机械精度上去了,呵呵,个人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