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电机的同步

楼主(2007-06-21):
有两个机械无连接的轴,想做同步转速控制,要求转速在0~2r/min,转速同步精度万分之五,负荷在45吨,不知道这种精度的用什么控制比较好?需要用伺服吗,用变频电机做同步的话,这种精度用什么方式控制比较好呢?

网友A:
没做过,也想知道

网友B:
负荷太大,用伺服电机很难做到。

网友C:
负荷在45吨???
转速同步精度万分之五???
关注好地解决办法。。

网友D:
除了减速机,其他方法不可能有,减速机变比750:1,中速电机,电机后面加旋转编码器,应该很轻松解决45T和0.05%同步精度问题

网友E:
是不是输送链同步控制?减速电机变频器控制,加旋转编码器。一台主动,另一台从动。

网友F:
“转速同步精度万分之五”,那么减速前的电机转速最好不要太低,应该在额定速度量级上,否则未必容易保证。

网友G:
心力和身未动说的对

网友H:
减速机的减速比750:1,电机转速也不过1500rpm。同步精度万分之五,是速度要求还是位置要求?

楼主:
是位置要求

网友F:
楼主前后“转速同步精度万分之五”vs“是位置要求”有矛盾之处吧!况且位置要求下如何看待“同步精度万分之五”呢?至少得有个单位或比对关系吧!?

楼主:
嗯,是这样,我们的电机带动两个大圆盘(直径约1米)要求圆盘的同步精度是万分之五,减速比是612.

网友F:
“要求圆盘的同步精度是万分之五”,还是缺少单位,度?分?秒?还是圆周,或圆周上的某个距离单位?

楼主:
这个,怎么说呢,比如两个大盘转了1万圈(360×10000度)了,两个盘的角度差不超过5圈(360×5度)

网友I:
可否,采用伺服电机或同步电机试一试

网友J:
45吨地负荷是怎么带地,一般的话伺服很难带动,可能的话就用速度控制吧

网友F:
听说造纸设备中有用摆线针轮减速器加大功率伺服驱动巨型滚筒的。

网友H:
只要电机有位置环,就差不了5圈啊

网友K:
同步有多种方法实现,精度要看负载及运转工况

网友L:
编码器+变频器PID速度控制,P调的稍大些,I时间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