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电路求助

楼主(2007-06-21):
一台旧油压机改造,按工作方式要求:1、调整; 2、自动1 ;3、自动2; 4自动3。调整是点动控制;自动1是指  主油缸下行—快速—慢速—下限位—自动回程。自动2要求在自动1完成后,液压垫自动顶出。自动3要求在自动2完成后,液压垫顶出后,廷时,自动退回。调整、自动1已做完;自动3、4求助大家。
说明一下,是用继电器控制而不用PLC(老板要求);在液压垫处不能加行程开关或光电开关之类的元件(机床位置所限)是用压力继电器来作为顶出到位或退回到位的开关,且现底缸密封性能很差,不能保压。只能用继电器等元件在控制柜里采用电路控制的方式来实现。请大家帮我设计一个电路来实现这一要求。谢谢   QQ:446460190

网友A:
加一个变频器,全用继电器你找一个班准备天天换线包好了

网友B:
郁闷。控制水平要高,最好不花一分钱不花。

网友C:
用继电器控制不好,我是亲身经历的,老是坏继电器,最好还是用PLC控制,故障率没那么高,安全也有保障。
QQ:184994108

网友D:
按你的要求做下来,造价和用plc差不了多少,且线路复杂,用plc线路简洁,故障率低。

楼主:
这是老板的要求,我还能提什么要求呢?只能求救大家了

网友E:
你说的详细点也许我可以给你做这个。不过还是建议你用PLC,你老板是想要好系统,又不想出钱的家伙,人类都上月球了还用石器时代的工具让人很郁闷!顶你老板一个......................................................

网友F:
继电器控制费力不讨好,我想,液压垫顶出是否到位该用限位开关控制,如何用压力继电器呢?还有主油缸的超行程保护开关呢?如果机床连这点位置都没有,那么机床的安全保护方面如何去做那?

网友G:
一個PLC也才多少錢啊﹐那么小氣還要做設備的嗎﹖

网友H:
   也不是太难做,你完全可以自己做。真为你感到憋屈,碰上这样的老板。

网友I(2010-11-04):
我都想学习学习 啊    PLC是好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PLC也是继电器演变来啊

网友J:
用一个小型的PLC就很容易实现楼主的要求,全用继电器也不省钱况且故障率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