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550报警

楼主(2007-06-21):
求助:我们单位有840D系统机床出现12550报警,显示通道1的程序段N65的标识符未定义或选件不存在。
请问如果解决!

网友A:
根据提示,检查N65中有什么未定义的标识符或系统中不存在的选件好了。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OK! 是否方便把解决办法介绍一二?

楼主:
原因是定义的变量没有被系统所识别,(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发生).
在定义里重新定义一下,然后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A:
OK!这么说可能是语法错误了?!

网友B(2008-05-21):
楼上能详细说下吗?我现在也碰到这问题

网友C:
编程问题!

网友B:
不是编程问题,原因是定义的变量没有被系统所识别,但详细我不知怎做

网友D:
12550 通道 %1 程序段 %2 标识符 %3 无定义或选件不存在
参数: %1 = 通道号
%2 = 程序段号、 标记
%3 = 来源符号
说明: 显示出的标识符在使用之前还没有被确定。
宏:要利用DEFINE 确定的关键字。. . AS . . . 语句,在文件中丢失
_N_SMAC_DEF
_N_MMAC_DEF
_N_UMAC_DEF
_N_SGUD_DEF
_N_MGUD_DEF
_N_UGUD_DEF
变量:DEF 语句丢失
程序:PROC 说明丢失
反应: - 报警显示。
- 已设置接口信号。
- 补偿程序段
处理: 按NC停机键并利用软键设计校正选择功能" 校正程序块"。校正指针位置指示在差错块上。
• 校正所使用的名称( 写入错误)
• 检查变量定义、子程序和宏指令
• 利用EXTERN 表示子程序、将子程序载入SPF - Dir。
• 检查子程序的接口定义
• 检查选项
程序继续: 用NC-START 键或 RESET 键清除报警,

网友E(2008-12-28):
king0851太不够意思了,只顾自己解决问题,?自私

网友F:
西门子840D系统报警12550所在的系统报警编号段表明该报警完全是加工程序中的错误,与设备自身无关

网友B(2009-11-14):
一些定义丢失或没安装好,如编程时没定义变量就会提示此故障

网友G:
自定义用户变量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