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哪里有误

楼主(2007-06-21):
我设计的是否有误,请大家给点意见http://bbs.52happy.net/attachment/Mon_0706/53_80492_1e7f9d072ae7d26.jpg

网友A:
   T2是常开啊!按下X1后M1是得不到电的哦!

网友B:
M1002,M1003是特殊继电器,M1002只是仅第一个扫描周期通有效,M1003是仅第一个扫描周期不通。

楼主:
请问怎么控制步进电机啊,直接用PLSY吗,那正反转呢?请问有这样的梯形图吗,请发几个给我好吗,我参考一下,谢谢了 我的邮箱:lzj6676@163.com

网友C:
m1002,m1003为特殊继电器,尽量不要用,在特定状态会做特定动作引起不便。

网友C:
  Y1,Y2有指令让它停止吗?还有T3哪来的阿,没定时,怎么导通的阿?

网友D:
台达变频器与台达触摸屏通讯,请教如何实现?

网友C:
把触摸屏和变频器的通讯格式设置一致就可以了。变频器说明书会有通讯地址,触摸屏可以很好的监控。

网友E:
觉得有点乱
第一次编程就拿步进电机练
佩服!

网友C:
To 一元人民币
下面连接中我简单做了下通讯。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7187

楼主:
我有些已经改掉了,是不是控制步进电机还有误啊

网友F:
plsy 在整個程式種只能使用一次,最多用兩次,如果用兩次輸出裝置必須是不同的.
 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