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CPM1A上显示:致命IO总线错误,求高手指教!

楼主(2007-06-21):
今天公司的流水线发生故障,用电脑连接上CPM1A后,上传的程序左下脚有红色闪烁
显示: 致命 IO总线错误!
至今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硬件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不敢贸然行动,有哪位高手遇见过这种情况,给我一些建议,谢谢!

楼主:
我是初学者,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我记得显示的是:致命 未设置 (0X80C0 IO总线错误

网友A:
根据欧姆龙CPM1A操作手册所示:
在此种情况下,Run灯熄灭,Power与Err灯亮。
出错码存放在特殊辅助继电器25300~25307内,错误码为C0
错误原因:
CPU单元,扩展I/O单元之间数据传输异常
处理方法:
检查单元间链接电缆。

楼主:
怎么RUN灯也是亮的,ERR灯也是亮的?

楼主:
谢谢yuanle! 我不知道怎样检查单元间的链接电缆,它们是一体的,麻烦再跟我说说,谢谢!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了,我换了跟编程电缆问题解决了,我刚好有2根CIF02的电缆,现在的奸商真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