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浆用流量计的选择

楼主(2007-06-21):
公司要在泵的出口管道上安装流量计和浓度计,传输介质为矿浆(铁矿),管径250,请问大家如何选择啊!且在安装时位置有何要求啊!仪表不懂啊!

网友A:
你到仪表栏目问一下,我在矿山工作过,过去矿浆很少计量

网友B:
矿浆里固体物比例能到多少?13730148640

网友C:
我在矿山呆过,矿浆流量多半采用电磁流量计.QQ635546685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矿浆\煤浆浆液的计量目前电磁流量计是最好的选择,也有人想选用多普勒超声波计量但一直没有试用.我公司作过浓度50%的煤浆的计量,用山武的高频励磁电磁流量计效果不错!!!!
QQ759553052

网友F:
用电磁流量计,选用时注意内衬材料\电极材料,注意抑制噪音干扰.MSN:wwh515@163.com,富沃得仪表武汉办事处

网友G:
我公司经营的产品在矿山上使用过很多,效果很不错,是电磁流量计中专门为测量矿浆选用的。感兴趣的话可来电来函!

ssn@suresonics.com

网友H(2010-05-15):
可以到我们这考察,矿浆流量测量要看浆体是否满管,固液比、硬度等因素选型。浓度测量,也要看测量条件控制对像才能选型。

网友I(2012-04-28):
考虑到结垢问题,超声波流量计压根就不行,前几天一厂家带来一台多普勒和时差法式超声波流量计,管道结垢,信号微弱,完全没用。以前用的电磁流量计,因不准确才考虑更换。

网友J:
        矿浆测量,因为有固体混在里面,说明有阻流件的流量计都不行!在没有阻流件的流量计中有: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弯管流量计等。

        超声波流量计是利用声波传输时间差原理测量,因为有固相,所以易引起漫反射,测量误差非常大,不建议使用!

        弯管流量计利用转角压力损失原理测量(差压),流体对传感器的损伤很大,取压不方便,不建议使用!

       现在工业上测量泥浆、矿浆、砂浆等绝大多数都选用电磁流量计,安装满足工艺要求,一般都能长期稳定工作并达到精度要求!

网友K:
电磁能用吗?矿浆水含有磁性,用靶式流量计才行.13996969867

网友K:
电磁能用吗?矿浆水含有磁性,靶式流量计对含颗粒小固体混一点问题都没有.13996969867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矿浆测量,因为有固体混在里面,说明有阻流件的流量计都不行!在没有阻流件的流量计中有: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弯管流量计等。        超声波流量计是利用声波传输时间差原理测量,因为有固相,所以易引起漫反射,测量误差非常大,不建议使用!        弯管流量计利用转角压力损失原理测量(差压),流体对传感器的损伤很大,取压不方便,不建议使用!       现在工业上测量泥浆、矿浆、砂浆等绝大多数都选用电磁流量计,安装满足工艺要求,一般都能长期稳定工作并达到精度要求!

电磁能用吗?矿浆水含有磁性,靶式流量计对含颗粒小固体混一点问题都没有.13996969867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故智玄老关于        矿浆测量,因为有固体混在里面,说明有阻流件的流量计都不行!在没有阻流件的流量计中有: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弯管流量计等。        超声波流量计是利用声波传输时间差原理测量,因为有固相,所以易引起漫反射,测量误差非常大,不建议使用!        弯管流量计利用转角压力损失原理测量(差压),流体对传感器的损伤很大,取压不方便,不建议使用!       现在工业上测量泥浆、矿浆、砂浆等绝大多数都选用电磁流量计,安装满足工艺要求,一般都能长期稳定工作并达到精度要求!内容的回复:电磁能用吗?矿浆水含有磁性,靶式流量计对含颗粒小固体混一点问题都没有.13996969867

固体颗粒对靶式传感器的冲击力不算了?受到的应变力引入的误差不知道跑到哪个地方去了!还靶式!冲击性、磨损性不考虑了,四五个月换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