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弯板机后挡板故障

楼主(2007-06-21):
一台数控液压弯板机后挡板故障如下:系统为CYBECL_DNC74.后挡板向前走不到位,向后走也不到位.伺服控制板报警为TACHOFF.麻烦各位了.

网友A:
编码器信号没有被伺服控制板正确地识别。可能编码器有问题,也可能是伺服控制器内部电路问题。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