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s7-200 如何实现对电机的限位控制

楼主(2007-06-21):
总的目标是实现让PLC控制一个电机,对其进行实时调速和角度监控。
目前的设想有两个:
1是用伺服电机,把三相反馈信号线接到PLC,通过高速计数器来读速度和方向,进行闭环控制。不过因为一组信号线有两根:比如A+,A-,而一次只能接一根线到输入口,所以我担心光是A+或A-的信号不够强,不足以激发计数器。
2是用步进电机,通过脉冲输出,小周期高频率一点一点让电机转。不过担心的是PLC的输出功率不够和步进电机的精度。
以上只是我的想法,我还没实际应用过PLC,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看你具体什么要求。用伺服应该可以的。
PLC控制伺服是控制伺服驱动器,让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回复,你的网站上不去啊?我的确是通过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不过我不清楚如何通过驱动器接出的3组信号线来让PLC读取信息。

网友B:
还是用伺服来做吧

楼主:
嗯,准备做点试验看看

网友C:
先做简易的实验看看吧,用伺服做~~~

网友D:
先搞清楚PLC怎样控制伺服驱动器,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明天就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