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调用SCADA点

楼主(2007-06-21):
当一个逻辑中要将PKS的点推往第三方控制器时,需要建一个USER DEFINE CHANNAL然后再建一个USER DEFINE CONTROLLER,我将通道和控制器都下装了,另外我用的是仿真的PKS210,但是这个点的地址怎么写呢?在选择点的类型时我选的POINT,在CONTROLLER里该选哪个控制器?是USER DEFINE CONTROLLER?

楼主:
sorry,菜鸟把USER SCAN TASK CHANNAL和USER SCAN TASK CONTROLLER错写成了USER DEFINE

楼主(2010-04-02):
项目太忙,以至于问题解决发后一直没时间将方法告诉大家.

楼主:
首先在QB中添加"User scan Task channel"和"User scan controller".当DCS向第三方控制器写值时,在Main一栏中:PV source address中选择Address Type:Point;    Point Name: CB中的CM名;      Parameter:Numerica.pv(模拟量只能使用Numerica这个功能块),Flaga.pv(数字量可用Numerica和Flaga功能块);        Controller Name:之前定义的User scan task controller.   在Control一栏中: OP或SP的Dest Address和 Source Address写第三方控制器的点的地址就行.下装.但是对模拟量,不管地址是写在OP还是SP中,其量程一定不能小于Main中PV值的上限.

楼主:
忘了说一个最重要的操作了,就是在Action Algo中要选择 Algo 68- Action Value Trans.

楼主:
当第三方控制器向DCS写值时,在Main一栏中:PV source address中写第三方控制器的点的地址;   在Control一栏中:OP或SP按上述格式写地址.但是Dest Address必须为空

网友A(2010-05-28):
使用仿真MODBUS测试成功!感谢 必须得

楼主:
那说明这贴子还是有用的,呵呵

网友A: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Action Algo 以及ALGO的使用方法?? 感谢啊!

楼主:
因为我只用过PKS与第三方控制器之间相互写数据,其他功能还未涉及,也是之前看到有人这么用,自己项目上有这个需求,试了好久试出来的.楼上兄弟对Action Algo和Algo当中的功能有兴趣可以共同研究

网友B(2012-08-31):
对:山里的孩子关于因为我只用过PKS与第三方控制器之间相互写数据,其他功能还未涉及,也是之前看到有人这么用,自己项目上有这个需求,试了好久试出来的.楼上兄弟对Action Algo和Algo当中的功能有兴趣可以共同研究内容的回复:

好早的帖子了,以前user scan不需要授权,现在不行了,不过可以用station中的OPC Integrator 建点实现,可以把scadA点引用到cm中,还有pcdi,要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