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V变频器在卷染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7-06-21):
关键词:英威滕变频器 变频器 CHV矢量系列变频器 RS-485

简要说明 在卷染机控制中,采用专用张力控制器加双变频调速器,具有配置简洁、控制效果优良、系统成本下降等特点,另外,本文详细介绍,深圳市英威腾电气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新一代CHV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在江苏省无锡市联昌染厂SW1500卷染机上的应用情况。
目前,在纺织品加工市场中,布匹染色是重要的一道工序。卷染机主要实现对成品坯布进行漂白,上色,整压磨面等相关纺织品加工工艺的完成。卷染机控制方面要求具备自动计数(上布道数)、自动掉头(来回多次漂白或染色)、自动停车(急停且稳定,不能有布匹松弛或下垂)等功能。在整个加工工艺过程中,要求保持布匹的拉伸张力和线速度恒定,因此对整个机械传动系统的自控控制水平要求较高。本文以一个工程实例来说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新一代CHV高性能矢量变频器,精确完成卷染机的工艺控制要求,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在卷染机中采用异步电机控制的解决方案。

卷染机控制示意图如下:

卷染机双变频控制示意图

现场应用情况如下:使用的是两台18.5KW的变频器。

卷染机工作时,是一个中心轴卷曲控制系统。成品坯布首先通过上布电机匀速卷到其中的一个滚筒上,滚筒的传动轴上安装有计数用的接近开关(即滚筒每旋转一卷,接近开关产生一个脉冲),此时卷染机专用张力控制器计下一整匹坯布的道数。上卷完毕后,采用人工的方式把布匹的一头,穿过染池、连动轴,卷到另外一个滚筒上面并缠紧,开动卷染机,便可进行坯布的染色。此时两个滚筒朝着同一个方向运转,控制的要求是始终要保持坯布上的拉伸张力恒定,并且坯布经过染液的时间一致,也就是线速度要保持恒定。这是一个没有线速度反馈,同样,也没有张力反馈的驱动控制系统,因此,控制系统需要适当调整放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来达到该种独特的要求。
该卷染机以卷染机专用张力控制器作为主控制器,采用触摸屏作为人机界面,它主要完成的是张力,线速度的设定,布道计数,相应匹配频率,电机输出转矩的给定,以及相关逻辑动作的控制。变频器和控制器之间采用485通讯(Modbus协议)。由控制示意图可见:两台完全一样的变频器(18.5kw),它们均工作于有PG矢量控制模式下。上布时刻,卷染机专用张力控制器记录下卷在滚筒上面的总圈数,然后由操作工测量该布卷的直径,把这个值输入到控制器,控制器将根据坯布的直径和总圈数,可以精确计算出来单层布的厚度。采用这种方法控制系统可以轻松获得时实转动半径,且误差较小。控制器通过实转动半径,用户设定的张力、线速度,准确计算出相应的转矩(收卷电机)和匹配频率(放卷电机),通过串行485通讯,传输给CHV变频器作为控制收、放卷电机的基本参数。恒张力的控制,则是利用CHV矢量变频器的转矩控制功能来实现的。
由卷染机的工作原理可知,放卷侧的电机始终处于发电状态,通常的做法都是采用制动单元加制动电阻,将负载回馈给变频器的电能以热量的形式消耗掉。对于卷染机这样长期工作在发电状态下的设备来说,这种方式对电能的浪费是很大的,同时,也因为要配备大的电阻箱而占用电气控制柜的空间。CHV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可以方便支持公用直流母线,将两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直接并联,这样卷染机正常工作时,因为放卷制动所产生的电量通过并联的母线又回馈到收卷的电机上,从而使电能得到充分利用,极大地提高了电能的使用效率。但是在快速停车的时候,两台电机都处于发电状态,在其中的一台变频器上面仍旧并联了一个制动电阻,这个制动电阻的工作是短时的,能耗很小,主要是防止在系统停车时造成的变频器过压故障。

总结 采用CHV矢量变频器控制的卷染机,达到了性价比最优的要求,为卷染行业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优秀解决方案。
英威腾

网友A(2009-11-18):
在应用中认识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
尊敬的阁下:
   湖北黄石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又添新现场。这是有关卷染机控制系统的第四篇文章,为您选用时提供参考。
   卷染机的国产化进程已全面完成,卷染机进口的时光一去不复返。
卷染机控制系统的国产化进程却严重滞后,但这一趋势也是必然。
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参阅前三篇文章。

一、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介绍
1、严重偏心时,能直接启动。
如,卷径1400mm,幅宽2800mm,棉布含水重有3吨,停止10分钟。
    很多现场操作工只能说:人工将布转动一个角度,进行匀水,之后再运行。
有人说,大卷径布辊自身无法自转,电机功率太小。
    但是,上行时,一个电机不行,两个电机可以相互帮助;
下行时,不要任其自由下落,电机应该反向制动;

2、急剧升降速时,能保证布面张力,无掉布现象。
如,当卷染机以100m/min的速度运行时,要在5秒时间内降到10m/min,而布卷直径相差40倍以上,你使用的卷染机能保证布面张力,不出现拉紧或松布现象吗?
      大家知道,升降速时,转动惯量J和角速度变化率(dw/dt)决定补偿转矩的大小。道理简单,但如何做到呢。科威张力PLC内部有专用功能,对两辊的转动惯量进行识别,因此补偿准确,能完全消除升降速时带来的附加张力变化。

3、张力小,且从头至尾都很均匀,如无纺布、麂皮绒,上卷染机能保证幅宽不拉窄。
做普通布不赚钱,因此想用卷染机做价值高一点的布;但原来这些布不是在普通卷染机上做的,要么在液压缸做,要么在进口丹麦缸上做,要么在液流缸上做。但设备投资要么太贵(丹麦缸要50万元),要么(液流缸)排污压力太大,于是科威双变频控制的染缸就走到染厂老板的视野。

3、卷染机联网,进行工艺分配和工艺管理
做系统的人说,只要老板给多些钱,我们就可以联网,达到工艺分配及管理要求;
老板说,如果联网需要太多的成本,还不如加强人为监控。
工艺人员说,本批布有少许质量问题,是工人不按工艺操作,将规定80m/min速度开到120m/min,做得多,赚得多,当时又没发现。
    科威卷染机控制器已经有现场总线功能,如果愿意,联网只是举手之劳。

4、科威卷染控制系统是国产科威品牌
我们不因自已是国产的品牌而自卑,正如我们不因是中国人、大陆人而自卑一样。反过来,我们强调的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努力学习。
    科威PLC是国产PLC,在业内逐渐扩大影响力;
      科威圆网印花机控制系统,是业内最大的供应商,印花行业也算知名;
      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已经在多个现场多次比对,性能接近进口液压卷染机系统,超出国内外其他双变频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我们认真、努力打造卷染机控制的品牌,我们一门心思专注于卷染机的性能指标和质量指标。
很多人怀疑。
只能用事实说话。
因为怀疑表示你在关注,你在希望,你在恨铁不成钢。

二、用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改造进口液压卷染机
  因科威卷染机系统具备以上诸多优点,因此,在液压控制系统因维护费用高,维护工作量大而被印染厂逐渐拆除,更换成双变频卷染机控制系统。
  下图是用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改造意大利MEZZERA液压卷染机。
联系电话:梅工, 1 3 5 9 7 7 1 7 5 3 4
湖北黄石:陈工, 13971786783;
广东东莞:张经理,13986591592;

如果你需要卷染机控制系统系列文章,请与上述工作人员联系。
欢迎访问黄石市科威自控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kwzk.com

发布时间:2009年10月23日

网友A:
有需要联系:13597717534

   QQ: 493598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