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来了~网络怎么判断

楼主(2007-06-21):
首先介绍下我用的产品是西门子S7-400的和S7-300,几乎S7-400的是主力,S7-300的是些小设备上 98%是用S7-400的产品这些PLC超过500万 现在不怎么稳定。
有个问题出现在我面前 就是网络诊断,以前我们这里的PLC运行很正常没在意,现在老出现无故停机也找不到是那里的原因,有几次发现是PROFIBUS/DP网连接不上导致设备停机,而又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判断网络的程序,请指点!!

网友A:
买个西门子BT200网络测试仪,判断网络问题西门子有专用OB组织块OB87,在该组织块中捕捉您的错误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即可,在出现通讯错误时,如果没有OB87,那么系统将进入停机状态,如果系统中有OB87,那么系统将调用OB87

网友B:
你说的是PLC维护方面的问题,我们公司是专业自动化生产线设备维护和保养的公司,我们可以派专业人员去你公司现场维护.这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交给承包商去做.lijungan@gmail.com

网友C:
我们公司的PLC与人机通信也容易这样的,看来我要查OB87了,在此先谢了

楼主:
OB87只是一个诊断的块,并不能解决我的实际问题,就和OB121一样的道理只是能实现程序不收影响可以继续运行下去。至于BT200到是可以考虑考虑,最好的方法还是做个程序在远程上显示,这样比较快捷及时的处理问题。还请指点
QQ102204058
zhw423000@163.com
如果还有谁要软件我可以提供正板软件

网友D:
这么大的客户,可以问他们要这个功能诊断块啊!
FB125,可以诊断哪个掉

楼主:
呵呵 我自己编辑好了这个程序,很好用的,也谢谢大家了

楼主:
想要这样的程序吗?

网友E:
gn更换CPU到寿命了

网友F:
在CPU里设置,或者自己编段程序,让一个点闪判断

网友G:
将OB82,OB86下载到PLC中,
同时使用FB125进行总线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