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pcs-winC元件注释为什么不能显示中文呢

楼主(2007-06-22):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呀,网上查查吧

网友B:
因为是汉化的软件,用金山快译翻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07-07-25):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当时是在一台电脑上可以显示中文而另一台电脑就不能了,我没有去找原因,只是下载了更新的一个软件版本7.0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楼主你那个软件已经很古老了,可以换代了,现在7.0版的软件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免费下载,建议换一下

网友D:
好像需要将电脑系统里的日文字体删除。三菱网站的上有介绍,可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