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稳压电源电压的正负问题

楼主(2007-06-22):
我们单位用的直流稳压电源上面的接线端子都是正负5V和正负12V的电源(有两对接线端,可以同时用),但是我们用的很多用电器都是单电源的,这样接到直流电源上测试的时候我一直是把用芯片上面标地(ground)的端子接上电源的负极,也一直在这样用,没见出过什么问题。
现在问题来了,我现在要用一个需要接电源正负极的芯片(CD4066)和一个接单电源的芯片(LM339),由于电路的设计要求我只能要么都接5V要么都接12V,我现在继续把单电源的地接到直流稳压电源的负极上,但是我想问如果我可以这样接的话,(就是把CD4066的负电源端接到了LM339的地端),既然和单电源没有区别为什么有些芯片上面的电源有的是Vcc,GND而有的是Vdd,Vss呢?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网友B:
如果那样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就那样接,问题是在许多复杂的应用中不能乱接,正如你只能要么都接5V要么都接12V一样,需要GND,Vdd,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