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供电可行吗

楼主(2007-06-22):
负载增容,以前一个400A的空开不够用了,现在用两个400A空开给负载供电,输电线一根是3×150的,一根是3×120的,这样输电可以么。

网友A:
原400A空开的前级断路器、线路规格是多少?

楼主:
前一级是变压器过来的铜排

网友B:
后面负载分开的差不多,如果是联在一起的话很定不能

楼主:
"后面负载分开的差不多"是什么意思,配电柜母排从两个400A空开下侧引输电线,配电柜接的负载不全是并联在母排上么?

网友C:
应该还要考虑空开前的线路是否能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