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速度与脉冲指令的关系

楼主(2007-06-22):
请教松下伺服MINAS A系列的驱动器,它的速度与输入脉冲频率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说明书P53,我看不太明白,请教各位,多谢!

网友A:
可以这么说,伺服的速度就是取决于输入脉冲命令的频率.同时影响速度的还有电子齿轮比!

楼主:
能否将它的关系式,详细的写出来,让我学着点。

网友B:
请各位帮忙解释下这表中的关系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