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接线方式下关于线路重合闸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6-22):
[color=#FF0000][i][u]3/2接线方式下关于线路重合闸的几个问题

摘要:根据3/2接线的特点结合500kV敬亭变的验收、运行经验和工程实际,提出了3/2接线断路重合闸的保护配合问题,进而优化运行操作、提高系统运行稳定性及可靠性。
关键词:3/2接线  重合闸   相关保护配合
引言:3/2接线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开关保护及自动装置的配合上,国内3/2接线的开关保护及自动装置基本都是按开关配置。随着超高压、大电网的不断发展,系统地稳定问题已凸显,并摆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根据设计导则要求220kV及以上系统保护配置按照双重化原则配置且不同原理。由于重合闸配置在开关保护上,且线路保护与开关保护可能是不同厂家生产,原理也不尽相同,因此重合闸配合仍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关于重合闸沟通三跳问题
1.1按开关配置的重合闸其沟通三跳接点不应引至线路保护装置(系统都采用单相重合闸方式)。
按预定方式重合是对3/2接线重合闸装置的基本要求。对于单相接地故障,开关的重合方式一般设置为单跳单合。当然,为防止两次重合于永久性故障,造成对系统的再次冲击,重合时应有先后次序,通常选择母线开关先合,待其重合成功后,中间开关再重合。
但当因某种原因使重合闸装置已不能完成预先赋予的重合使命时,单跳就不再有意义,甚至可能造成开关的长期非全相运行,此时应沟通开关的三相跳闸回路,并不再重合。
这些原因可能是下列情况的一种或几种:
1)重合闸充电未满;
2)重合闸停用;
3)重合闸启动前开关低气压或其他开关异常闭锁;
4)重合闸装置异常告警;
5)线线串两线同时或先后(重合闸周期内)启动中间开关重合闸等。
在这些情况下,开关保护装置相应沟开关的三相跳闸回路,使本开关避免出现非全相状态。但3/2接线的优点正在于当一侧开关跳开时,不会影响线路的正常供电。所以此沟通三跳接点不能引至线路保护装置,以使另一侧开关能够单跳单合,保证线路的正常供电。对于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1.2比如500kV 敬亭变电站繁亭5308线路的重合闸问题我们在验收中发现就有这个问题:
以500kV敬亭变繁亭5308线为例,其基本保护及重合闸配置如下:

保护配置 保护装置型号 生产厂家
线路保护一: RCS-931D分相电流差动保护装置 南瑞继保
线路保护二: REL-561分相电流差动保护装置 上海ABB公司
繁亭5022开关重合闸: RCS-921A开关失灵及重合闸装置 南瑞继保
繁亭5023开关重合闸: RCS-921A开关失灵及重合闸装置 南瑞继保

500kV 敬亭变一次接线图如下:
分析一:正常运行时:RCS-931D线路保护重合闸功能不用,REL-561线路保护不具有重合闸功能,但两者选相跳闸功能完备。5023、5022开关在合位,且运行在单相重合闸方式,两开关保护重合闸充电正常,如果线路单相故障,RCS-931D、REL-561线路保护选相跳闸,启动5023、5022开关单相重合,即5308线5022、5023两开关正常运行时,5308线单相重合闸是正常的。
分析二:繁亭5308线在下列运行情况下:
1)5022、5023某一个单开关运行,另一开关在分位时;
2)5022、5023开关都在合位,但某一开关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其重合闸装置充电不成功时;
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某一开关重合闸装置重合闸充电不成功,且其“充电未满沟通三跳”控制字投入,此时“沟通三跳”接点接通输出至RCS-931D线路保护,则RCS-931D线路保护将不能选相跳闸,单相故障时将沟通三相跳闸,开关三相跳闸出口且闭锁另一运行开关RCS-921A保护中的重合闸,另一重合闸充电正常的开关RCS-921A保护的单相重合闸将不会成功,即5308线5022、5023两开关在单开关运行或两开关都在运行但某一开关重合闸充电不正常时,5308线单相重合闸将不能正确动作。
1.3解决此问题有两个途径:
1)在开关沟通三跳情况下,当线路保护发单跳令时,由开关保护装置自动沟跳本开关三相。
2)沟通三跳接点直接接至本开关的操作箱回路,实现开关三跳功能。一般是充电未满沟三跳只需沟通本开关三跳即可,即不影响另一开关重合闸回路。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对繁亭5308线重合闸回路进行了改进:

将图示各保护间接点联系拆除即可。
2 关于先后重合问题
  2.1为防止两次重合于故障对系统造成的冲击,当线路发生区内故障,保护跳开两开关后,其中一台开关(可选择)的重合闸应先重合,另一台开关的重合闸经一定延时(躲重合闸后加速动作时间不得少于300ms)后再重合。为简化3/2接线开关重合闸的配合问题,将取消重合闸优先回路,仅靠时间整定配合。即开关跳闸后重合闸同时启动。
2.2若先重合不成功,则后重合开关不再重合。若先重合装置拒合,则后重合的重合闸装置应重合一次。解决此问题有三种方法:
1)由重合闸后加速的接点来控制后重合开关是否放电,即可用先重侧的后加速接点串接保护动作接点来闭锁后合侧的重合闸。此种方法的缺点是一旦运行先合后合开关就确定,灵活性较差,而且如果保护启动失灵和启动重合闸接点公用的话则此种方法不可用。
2)用先重开关的成功条件启动后合重合闸,对于取消重合闸优先回路来说,此方法不可用。
3)若所配置线路保护或者重合闸保护装置本身的后加速跳闸有永跳接点输出,应通过永跳回路也就是闭锁重合闸接点(三相跳闸)给后合重合闸装置放电,现在一般采取这种方法。

3 关于重合闸后加速
  3.1对于3/2开关接线,尤其对中间开关的开关保护,重合闸后加速的基本原则是:只加速应加速跳开的元件。为此,两回线的单跳或三跳启动重合闸开入量应分别给出。否则,重合于永久性故障后,将会误加速相邻非故障线路。中间开关重合时,应根据哪侧启动重合闸加速哪一侧保护的原则,只加速故障线路的保护,而不得加速相邻完好线路的保护,对于RCS-921A具有完善的重合闸后加速启动回路,但必须和线路保护构成后加速启动逻辑。
   3.2关于手动合闸加速问题
  由于正常方式下线路保护所接电压取自线路电压互感器,为解决手合于出口三相短路故障时的可靠动作问题,手动合闸时,除给重合闸放电外(重合闸充电未满),还将距离保护中的方向阻抗元件的动作特性向第三象限偏移、高频保护用阻抗原理瞬时加速切除三相。正因为如此,当用母线开关给母线或变压器(母线-变压器组接线)充电时,若有故障,则会因手合后加速将所接的无辜线路切除。应考虑采取措施,例如利用合闸前母线侧无电压这一点,即只加速无电压侧保护,而达到仅加速跳开母线开关,即后合的那台开关,而不加速线路保护。这对于用中间开关向线路充电,且合于故障的情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当然随着电网的强大,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运行方式的改变而解决。
4关于同期和无压重合问题
  中间开关检无压重合的判别,可采用故障侧总是相当于线路侧的方法。即可采用检启动重合闸侧无电压方法。此意义下的母线电压和线路电压,重合闸装置应能自动进行判别。当“线-线”串(即本串所接两个电气元件均为线路)中间开关先进行三相重合闸时,应能区分故障线路和完好线路,以正确地只加速故障线路和保护。此时可认为启动重合闸的一侧为故障侧,应检启动重合闸侧电压是否无压。若有压,则检无压方式应自动转为检同期合闸。这些问题在微机保护中都可以得到解决。
5关于重合闸的启动问题
  5.1重合闸除由保护动作使开关跳闸可以启动外,在开关误碰或偷跳(即对开关机构不良引起自动掉闸)时也能产生“不对应”状态而启动。此时不应加速保护,如果气(液)压机构存在问题,重合后,特别是当偷跳相又发生故障时,有可能导致开关损坏,并危及系统安全。这对500kV系统更为重要。因此,不对应启动重合闸前也应先检查是否有低气(液)压开入,若无,再重合。不对应启动重合闸时,重合闸装置发重合闸令后不应加速保护。随着开关制造工艺的改进以及技术的发展,现在大多都不采用“不对应”方式启动重合闸,而采取保护跳闸出口重动接点启动重合闸。
5.2 在现在的大多微机保护中保护跳闸出口重动接点启动重合闸的同时作为启动开关失灵保护的逻辑输入,在运行过程中这些跳闸出口接点压板一般不需要操作,最好不加出口压板,以免误操作。
6关于与开关非全相保护配合的问题
  对于3/2开关接线,当开关非全相运行时,线路不一定非全相。当线路非全相运行时,开关一定处于非全相运行状态。如果其中一台开关退出运行,则另一侧开关非全相时,必然导致线路非全相运行。但两个开关均误碰或偷跳同一相的机率很小,一般认为均可保留三个健全相供电。通常非全相保护可由开关的辅助接点(或位置继电器的接点)组合而成。最近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