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水的流量计混入一段气体会损坏流量计吗

楼主(2007-06-22):
流量计的测量介质是水,流量2.4ml/s,但是由于工艺情况,会有一段气体,请问会损坏流量计吗?如果会那是为什么?

楼主:
mei you ren hui da ma ?

网友A:
什么流量计?一般的涡街/电磁/质量等无可动部件的无所谓,但是罗茨等不一定了。

网友B:
答:基本同意楼上观点
气泡到一定程度会影响测量得准确性 但是不会损坏仪表。

楼主:
是德国KOBOLD,涡轮流量计,有可动部件的,如果影响精度,到好解决,因为出现气体的时间是有规律的,在那段时间内可以不检测,如果会损坏仪表,就麻烦了

网友C:
只会影响精度和使用寿命,不会马上损坏.

网友A:
涡轮的话气体进去会造成旋转的不平衡,会怎么的损坏倒是很难说了。

网友D:
一般不会损坏的,但测量精度肯定有影响,流量计多计量些对您没影响就好了

网友E(2007-07-25):
对大多数流量计不会导致损坏,不过瞬时流量可能会显示不正确.累积流量应该没什么大影响.就象楼上朋友说的多计量些对你没影响就没问题.

网友F:
不会,只会计量不准,气体要排空

网友D:
能有个排空当然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