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效预防接地干扰

楼主(2007-06-22):
我公司使用艾默生DELTAV系统,在运行一年的时间里真是受益非浅啊,但是我经历发生的现象没有高人/售后人员解决,较比复杂.

网友A:
接地电阻变大了?还是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B:
楼主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C:
不知所云

网友D:
就您题目来说,主要干扰有两种,一种是磁场,一种是电场。
但看您内容,应该是电场,系统所产生多为高频干扰源(30KHZ以上)尤其在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上,干扰至为严重。
首先找出问题,接着解决问题!
有效接地问题体现:
变频器与驱动器的接地方式是否正确;接地是否可以有效解决瞬间启动电流;杂讯是否可以迅速排除;可否降低干扰源;可否避免电压浮动;最终效果是否可以保护系统,保护驱动器和变频器。
地线的材料与驱动器以及变频器启动的瞬间电流成正比。
有效解决接地干扰:
(1)建议用镀银线(呵呵,当然看什么机台了,比较花成本)
(2)接地方式:建议不要并联输出,最好单个驱动器或变频器都有接地输出。

网友C:
下面引用由todd在 2007-6-23 11:13:00 发表的内容:
就您题目来说,主要干扰有两种,一种是磁场,一种是电场。
但看您内容,应该是电场,系统所产生多为高频…
--------------------------------------------------------------------------------------------
对干扰频段分我补充一些:
2khz以下一般称为工频干扰,或谐波干扰;
2khz到9khz为磁场干扰;
9khz到30Mhz为电磁干扰;
30Mhz以上为射频干扰。
我们公司是专门生产电源滤波器的厂家,解决电磁干扰,相关咨询13811253311,需要滤波器资料,可以留邮箱,或给我发邮件,munday11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