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煤秤改造

楼主(2007-06-22):
我厂最近配煤秤有点问题。而且由于年代比较久了,找不到原始资料了,想尽量不改变原秤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一番改造。
目前主要出现的情况主要是:1、称重有出入;2、其中有一台出现超过一定量就失控(以前同重量无此现象)。
哪位搞配煤秤的大虾能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不改动的情况下进行改造?
最好能到我厂现场考察一下。
地址:无锡
联系方式:xxchen1981@163.com

网友A:
你是皮代配煤还是料斗配煤,关键在于秤体原来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仪表等。
估计是你们长时间没有标定、校验,如果出现失控应该是属于仪表问题了,更换新的同类型仪表或者把传感器一块也换了,其它再没有什么了。

网友B:
留下你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