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线与vv线有什么特别不同吗

楼主(2007-06-22):
如题

网友A:
你割开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难道只是绝缘厚度不一样么,我们配电室电缆沟里能用bv线么

网友A:
新型电缆电线,铜包铝BV(TBL)线选用多金属复合材料母线采用国际先进的特种包覆焊接工艺生产额定电压450/750V铜包铝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BVBV(TBL)填补了国内产品空白,荣获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并获金奖.目前已经通过了辽宁省\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所检验.主要运用于替代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适用用于交流标称电压不超过450/750V固定布线系统中.(房屋\楼宇的布线;电源线)

聚氯乙烯绝缘和护套电力电缆广泛用于能源、电力建设、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轻纺工业等厂矿企业和其它各种基本建设项目中的电力传输线路。 型号名称: 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LV: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Y: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LY: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VA 22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LV 22 :铝芯聚氯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V 23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LV 23 :铝芯聚氯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使用特征: 电缆的额定电压为Uo/UO.6/1KV 电缆敷设时的环境温度应不低于0℃ 电缆的最低工作温度为-40℃ 电缆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为70℃ 电缆的短路时间应不大于5S,短路温度应不超过160℃ 聚氯乙烯护套电缆能经受GB12666.2的耐燃烧试验 “ZR”型阻燃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能经受GB12666.5的耐燃烧试验,聚乙烯护套电缆具有优良的耐溶剂腐蚀性。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1、产品用途:本产品适用于额定电压(U 0 /U)为3.6/6至26/35KV电力线路,供输配电能之用。 2、产品标准:GB12706-91额定电压35KV及以下铜芯,铝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 3、产品使用特性:(1)电缆在环境温度不低于0℃条件下敷设时,无须预先加温。电缆的敷设落差不受限制。(2)电缆线芯长期允许工作温度不得超过下列规定:外护层是聚氯乙烯套的电缆为90℃;外护层是聚乙烯套的电缆为80℃。(3)线芯短路时(最长持续5S)温度不得超过250℃(4)电缆敷设时的最小弯曲半径规定如下:单芯电缆:20(d+D)±5%;三芯电缆:15(d+D)±5%。式中:D为电缆的实际外径,d为导体的实际外径。

网友A:
不好意思,前面有误
    电线是由一根或几根柔软的导线组成,外面包以轻软的护层;电缆是由一根或几根绝缘包导线组成,外面再包以金属或橡皮制的坚韧外层。 电缆与电线一般都由芯线、绝缘包皮和保护外皮三个组成部分组成。 常用电缆的特性如下: CEF——乙丙橡胶绝缘氯丁橡胶护套,船用阻燃电力电缆。 CV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船用阻燃电力电缆。 氧舱电线常采用BV,BX,RV,RVV系列电线,其中: B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长期允许温度65℃,最低温度-15℃,工作电压交流500V,直流1000V,固定敷设于室内、外,可明敷也可暗敷。 BX——铜芯橡皮绝缘线,最高使用温度65℃,敷于室内。 RV——聚氯乙烯绝缘单芯软线,最高使用温度65℃,最低使用温度-15℃,工作电压交流250V,直流500V,用作仪器和设备的内部接线。 R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和护套软电线,允许长期工作温度105℃,工作电压交流500V,直流1000V,用于潮湿,机械防护要求高,经常移动和弯曲的场合。 其实,“电线”和“电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通常将芯数少、产品直径小、结构简单的产品称为电线,没有绝缘的称为裸电线,其他的称为电缆;导体截面积较大的(大于6平方毫米)称为大电线,较小的(小于或等于6平方毫米)称为小电线,绝缘电线又称为布电线 这样说比较简单,容易理解!! 电缆一般有2层以上的绝缘,多数是多芯结构,绕在电缆盘上,长度一般大于100米。电线一般是单层绝缘,单芯,100米一卷,无线盘。 电缆常见型号: VV表示:聚氯乙烯绝缘(第一个V),聚氯乙烯护套(第二个V) YJV22表示:交连聚氯乙烯绝缘(YJ),聚氯乙烯护套(V),钢带凯装(22) 型号加“ZR”或“FR”的为阻燃电缆(电线)。加“L”为铝线 电线的型号较简单: BVV--聚氯乙烯绝缘和护套铜心线, BV--聚氯乙烯绝缘铜心线, BVR--聚氯乙烯绝缘铜心软线, BX--橡皮绝缘铜心线, RHF--氯丁橡套铜心软线。

网友B:
又学了点东西

网友C(2009-10-17):
建筑用电线主要有些什么型号

各型号的用量大致占什么比例啊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