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卷1

楼主(2007-06-22):
因为v=π*d*n,要线速度不变,所以d1n1=d2n2。d1为卷筒直径,n1为此时的转速,d2=d1+2u*c,u为纸的厚度,c为圈数,由旋转编码器得出。n2为此时的速度。因为n1/n2=f1/f2=do1/do2,do1为DA模块的数字量。所以d1do1=(d1+2u*c)do2,do2=do1*d1/(d1+2u*c),假设在一定的线速度下空转,就可以算出do1.就可以算出触摸屏上设定的线速度所乘的倍数。不同的线速度do1不同,由PLC计算。我的号码是13812803711

楼主:
没有人提点意见吗

网友A:
你的目的是为了换算什么?是收卷直径吗?do1指的是什么?
看得不是很明白。

楼主:
为了算do2,就是随着直径变化的DA模块的数字量,就是变频器的模拟量,就是变频器的频率速度。do1是不同的线速度下的DA 模块的数字量。假设一个线速度是10m/s,先用变频器面板调节到该线速度时的频率,就可以算出此时DA模块要输出的数字量,假设是200。数字量除以线速度10m/s,就算出一个倍数20。那么在触摸屏上设定任何线速度,假设是100m/s,乘以这个倍数20就可以输出一个对应该线速度模拟量,使得实际的线速度是100m/s。

楼主:
如果在卷取辊的前面加上一个张力架,(模仿印染机械),张力架上安装一个角位移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作辅助输入到变频器的1号端子上(三菱变频器)。辅助信号1加上DA模块的输出一起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网友A:
看得出你是中心收放卷,角速度随卷经变化是不错的。不过这种方法稍微有点缺陷,如果当中断头,需要处理时,比如纸张,需要扒掉十几层,计算就不是很准确了,
另外编码器是否需要零脉冲?

楼主:
lmhx,看的出是中心收放卷,现在有被动收放卷的复卷机吗?和水平气动圆筒卷纸机一样,那样的话就很简单了。断头的误差是个问题。能否请问lmhx的方案?我的邮箱是mike632531@sina.com

网友A:
水平气动圆筒卷纸机一样,那样的话就很简单了,这样的复卷一般张力不能很大,速度也不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