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与台达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7-06-22):
台达变频器与台达触摸屏通讯,请教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啊
在人机设置时,模组参数中控制器选用ASCII模式,然后存储器地址设置时原籍种类设置为INVERTER—,地址为2001。程序中地址什么的设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用过,很好用。在触摸屏上可以设置启动、停止按钮,直接把数据写进变频器相应寄存器即可。

网友C:
我一直都这么用,很好用的,就是用COM2口的RS485通讯与变频器通讯,具体的方法参考shinelong的发言!

网友D(2007-08-06):
可不可以同时和PLC通讯呀

网友E:
可以,在人机选择delta controller 协议,可以将PLC/VFD/ASD/温控器等挂在同一根485电缆上

网友F:
那台达的触摸屏和三菱的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G(2008-09-12):
(可以,在人机选择delta controller 协议,可以将PLC/VFD/ASD/温控器等挂在同一根485电缆上 )

请问PLC的地址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