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与台达触摸屏通讯,请教如何实现?

楼主(2007-06-22):
台达变频器与台达触摸屏通讯,请教如何实现?

网友A:
人机BASE PORT控制器选择delta contorller ASCII/RTU,人机元件组件种类选择INVERTER就可以了

网友B:
书上就有的了

网友C:
简单通讯的实现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7187

网友D:
在触摸屏画面设计时建立MODBUS站,然后用触摸屏访问变频器的MODBUS地址就可以了。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我用过DOP-A57CSTD控制VFD-F的启动、停止、频率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