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制造弹簧的解决方案(测量钢丝输入长度)

楼主(2007-06-22):
我通过两个滚轮把钢丝输入到一个模具里制造成弹簧,需要测量输送钢丝的长度,输送的速度不是匀速的,因为有时候会打滑.
请各位工程师给我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解决速度不匀的问题或者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测量输送长度.谢谢!

网友A:
和定长切割差不多,用一个编码器带测长轮配计数器就行了,我帮很多做类似机器的厂家做过配套
上海先旺自动化
陈开春13918171829
ckc76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