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供水系统的一个故障

楼主(2007-06-22):
我厂里有一套PID供水系统(PLC:omron cpm1a 变频器:安川 触摸终端:digital),已经运行了近10年,一切都很正常。可是最近突然出现超低压力下限故障从而导致系统停机(此故障并非一直出现,而是时有时无)。
1、开始怀疑用水量突增,导致pid响应无法跟上,后来发现用水端流量有检测且变化不大,故排除。
2、接着更换压力传感器,结果一样,出现超低压力下限。
3、手动通过电位器调节电机转速从而调整供水压力,系统正常,未出现超低压力下限。
4、plc模拟量模块更换过,故障仍出现,排除模块问题
5、PID算法一直未动,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A:
看一下PLC 的PID的程式看有没有运算吧,变频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939393030在 2007-6-23 17:14:00 发表的内容:
  看一下PLC 的PID的程式看有没有运算吧,变频器的
--------------------------------------------------------------------------------------------

有啊,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低压力下限

网友B:
换条信号线试试

楼主:
我试一下,还有其他可能吗?

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C:
估计是压力传感器及其回路的问题,导致信号丢失;
你检查一下是否设置反馈丢失的设置,判断这个问题是信号水平降低还是丢失导致的问题。

楼主:
TO老菜鸟
压力传感器更换过了,线路回路初步检查没问题
你讲的反馈丢失设置,是指变频器吗?

网友C:
你还是在故障时检查一下吧,根本问题是变频器/PID的反馈值出了问题,你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楼主:
TO老菜鸟

谢谢!故障时检测我也想,可是这个故障不定时不定期出现,无法跟踪

我怀疑是周边设备老化导致的,整套设备使用6-7年都没有问题,最近却出现问题

网友D:
请查程序里导致报警的条件是哪几种?变频器是否有故障信号点接入PLC?"超低压力下限"只是一个假象,程序本身并未完善,或者说设置故障源信号有误.实在不行的话,你从输入点入手,判断信号点达到一定时间再动作.jishufuwuyug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