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se70带卷饶控制的T400板

楼主(2007-06-22):
各位大侠好:最近我这的卷取设备在卷薄板的时候老是出现松卷的问题,有时甚至造成电机飞车!我怀疑控制系统的转矩给定有问题(我这的卷取设备采用的是间接张力控制,自动化给的是张力给定,然后我传动控制系统方面根据T400板处理后,给CUVC板执行),想放大一下张力系数,又不能确切保证有用....矛盾中....帮帮我.....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有还是刚出现,有什么规率吗?是不是卷径设置值与实际不相符,或测速机反馈有问题。能说说剧体的控制过程吗?从PLC程序到变频器 祥细点

楼主:
对唐山味儿浓:
在轧制薄规格时特别明显,我怀疑:1 :自动化速度给定那边有些问题!在钢板快要卷完的时候(方式已从张力环切到速度环),按正常现象速度应该是下降的,可是自动化方面总是突然有一个尖锋给定,如锋比较宽的话就造成飞车,轧厚规格时此锋比较窄小.2:我想改一下P223 P235 P240参数值不知能否起到作用.

网友A:
改 张力系数不是办法,应该找到根源在哪。
出现松卷 应该是卷取机速度慢了 飞车怎么还会松卷呢
自动化是怎么给的,还有调节过程吗?最好是说具体点
还有T400 CUVC 主要参数部分怎么连的?

楼主:
现在主要是飞车,在带尾将要离开夹送辊进入卷筒时卷筒速度突然升速造成飞车!采速度波形发现给定速度在此突然有一个上升的锋波!我老是感觉T400与TDC之间有问题(给定速度突然上升后,T400处理计算就有问题)...

网友A:
你采的速度给定波形是速度调节前面还是后面 TDC方面没有给定趋势吗?先确定是哪方面出的问题

网友B:
参数设定没问题,在带尾将要离开夹送辊进入卷筒时,把张力卸掉就可以.

网友C:
张力控制方式要清楚,否则怎么回答问题?是张力开环还是闭环?是否具有断带检测?等等

楼主:
间接张力(开环)控制.带尾进卷筒时张力环已切为速度环.现问题已查出,系自动化速度给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