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英雄?HEIDELBERG印刷机I/O板维修难题

楼主(2007-06-22):
该EKA2板上有16块型号为IC-XRG F33X37P1的集成块,找不到资料,没法替代,恳请哪位神人给在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真厉害,是收纸那块吧。互换一下看看嘛

网友B:
    现不要着急换集成块,应先检查PCB外围部件、IC工作条件。作为HEIDELBERG成套备件,IC损坏的几率极小。

网友C(2007-09-10):
我也有一EKA2板,板上16块字附为IC-XRGF7X57P1的集成块,同样找不到资料,不知他的工作方式;请高手指点一二::DIP28脚,P10-GND,P20-VCC,P1-A0,P2-A1,P3-/CE,P4-/WR,P5-/RD,P25-D0,P26-D1,P27-D2,P28-D3,P21-D4,P22-D5,P23-D6,P24-D7.P11-P19 接BUS,其它脚未知.

网友D:
应是EAK吧?控制第二座的I/O板.你们真不容易啊?我也找过只有向公司高价买.但肯定是有的.可以直接向涉外的蕊片公司打听.

网友C:
  对的,EAK2,IC-XRGF7X5P1集成块的静态电流< 25mA.
海德堡不制造IC吧?猜想这个集成块是其它IC制造商产品.

网友C:
遇闪电坏的,电源不稳坏的,海德堡CPC上的板子我遇过,也修复过.

网友C:
谢谢指点!
这张EAK2板已用全新替换,工作正常,旧板肯定坏了,只是字附为IC-XRGF7X57P1的集成块,同样找不到资料,修起来很困难.

网友E:
海德堡垄断 技术,通用性不强,明摆是德国佬玩国人....呸

网友F:
大家可以把ic调换试试 我修过以后还可以

网友G:
先检查再换

网友H(2007-12-21):
有替代品吗

网友I:
努力学习,电路版维修.

网友J:
可以改PLC控制

网友K(2008-03-10):
资料严重短缺,想维修电路板,难上加难!可以考虑根据功能进行改造。

网友L(2008-04-10):
日本技术:

你以为HEIDELBERG印刷机是你门日本做的吗?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 ! !

网友M:
内幕资料:变频器原理http://www.jnkedi.com/DownloadShow.asp?ID=63

网友C(2010-09-11):
自从见到这个帖子,我就一直关注这个集成电路。通过几年的研究,我终于搞清了这个电路的功能了!这是一个8位24v双向I/O,含up接口,可编程。。。
--要是还有人感兴趣的话,再讲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