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

楼主(2007-06-22):
想在电脑上观察变频器的波形与相关参数,电脑上装了DriveMonitor,通过29,30接两根线到接头上,然后用一个232/485转换器将其与电脑相连。试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连上。郁闷!!

网友A:
用不着232/485转换器,按照说明书上RS232接线,直接与电脑连即可

网友B:
我记得西门子4系列上好象没有232接口

网友A:
是的  需要购买选件 说明书后面有介绍